[原创] 菜农为自己全部原创的DSP博文拉票~~~(为熬夜咖啡拉票)

楼主(2009-03-19):
投票链接:
http://www.dianyuan.com/wangping/ti/blog_index.php
今天才知道这个门道~~~每天1个IP都可投一票
怪不得自己总不得票~~~
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同僚|校友|老乡会 ←返回版面

5楼: 俺不明白一篇博文能得票111,很是郁闷,故拉票各位别见笑~~~

博客名称 票数 文章数
青春之歌 179票 56篇
likee的福地 174票 50篇
万里毛叔 173票 6篇
Est 147票 2篇
龙之魅 132票 5篇
小可歌 124票 11篇
倾城江南 113票 1篇
电容小公主 111票 1篇
silina 89票 3篇

农会公告:接到“帝国主义战书”,决定由HotTIDSP接任代主席参战
HotC51共产儿童团团课更新
菜农发布C5402CFG.H/C(枚举感知版)
汇编数组的C++和COM的两种实现方式
TIDSP之RTDX注册表大揭秘
BQ2060之4路SMBUS操作及菜农星期公式之ARM7 C++程序片段
ISL6295中SMBUS/PEC程序SMBUS片段
菜农网上CRC/(SMBUS)PEC计算器(自带菜农独创的CRC密码)
菜农瞎搞的“数组汇编”在DSP上之应用
DSP之裸奔框架C++程序源码(菜农C++裸奔大法之二)
DSP菜鸟的首个菜菜的DSP例程
谢谢TestCode~~~这个我早已折腾过~~~无果
菜农利用球赛熬夜整理的一些常用COM接口表
菜农首先在DSP上缔造的“汇编数组”并配备重型武器---COM接口
不抛弃不放弃,终知DSP/BIOS+RTDX真谛~~~
RTDX烧写DSP5402的FLASH程序芯片贴图留念
DSP281X硬件SPI读写一体化C++函数(驱动74hc595)
DSP28/54上FLASH数组成功战胜FLASH指针帖图
DSP5402最小系统中DSP/BIOS的debug下的MEM配置
DSP281X变量地址数组定位方法
DSP2812串口状态机解码之C++程序
DSP2812读写SST39VF800A之C++程序源码
在DSP2812上的"零耗时键盘"演示C++程序
McBSP模块配置为LCD12864的SPI接口
波特率自适应技术在DSP5402上的应用之C++接收程序
不下地狱难升天堂
原创的倒塌之烦恼~~~
DSP5402之McBSP从设备SPI硬件四种模式配置C++例程
裸奔裸出精彩---菜农成功在DSP5402上将汇编正法,发帖自贺
菜农搞残废DSP54XX启动过程汇编文件核心代码部分
新版c5402cfg.h应用范例及升级说明
DSP54X系列上超级暴力武器艳照
在DSP中实现并口+McBSP通讯测试及下载程序和数据等功能
DSP程序中断中使用XF管脚不再成为
关于C语言中DSP5402中断向量表的配置问题
DSP2812串口FIFO设置及"手动触发"发送中断服务之C++程序
DSP2812菜鸟非典灵光再现,想歇菜都难~~~
DSP2812串口波特率正确和良好的设计方法
并口BQ2060测试管理系统SMBus操作通过测试
DSP5402菜鸟初识DSP/BIOS
如何掌控MCU?
零耗时键盘各种事件及消抖处理模板裸奔程序详解
点击下载Study-2812增强版上Verilog源码
菜农的HotTIDSP农场今天开始放牧(哈哈,现在改帝国了)
在Study-2812增强版上改写CPLD增加键盘测试功能
(TI的MSC1210)MCS51之裸奔框架C++程序源码(菜农C++裸奔大法系…
MSP430之裸奔框架C++程序源码(菜农C++裸奔大法系列之一)
关于锂电池保护块的二次保护问题及解决方法
关于USI接口密文传送增加I2C模块拦截难度的问题
并口BQ2060测试管理系统EEPROM操作通过测试
求助BQ2060A通讯死琐(自锁)问题(借大赛求助)
AD转换中的"跳水"滤波算法
并口BQ2060测试管理系统HDQ16操作测试受阻
在LabWindows/CVI中完成并口的I2C/SmBus/HDQ16协议的封装
通用异步串口实现单总线硬件控制器的研究和实现方法(菜农)

网友(2010-03-14):
FPGA现在越做越大了,有些公司如Xilinx推出的FPGA都内嵌了DSP核,很多人都在讨论说FPGA会取代现在主流的复杂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架构:FPGA+DSP了,SOC片上系统的时代真的要来了,我也对这个概念很憧憬,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后,觉得现在还不成熟,理由有三: 1 一些复杂的算法,如视频监控,小目标的提取等,用Verilog开发FPGA算法的复杂性远远超过C开发,有很多对于C来说很简单的事,如浮点乘法,但对于FPGA来说很难。 2 素材,基于复杂算法的代码范例的缺乏现在许多成熟的算法都是基于C语言的,你能找到很多教材关于基于C语言的数字图像处理,但你几乎看不到一本书是基于FPGA的数字图像处理,当然有很多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的教材。这也正是现在FPGA主要的功能,作为协处理器处理大量的底层数据。但是要跑一些算法,肯定还是用DSP编写C算法来地容易。 3 现在FPGA是有内嵌的内核,但它的速度比不上DSP芯片的速度。嵌在FPGA芯片里的内核肯定不如单片DSP内核的速度。 4 复用IP内核的概念一直很热。但我觉得IP核涉及的范围很窄,只会有那些特别通用的算法,如FFT等。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算法都是不一样的,很难有其他通用IP。而且如果对频率要求很高的话,那么还需要加时序约束,位置约束,但每块板子,每块芯片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很有难度。而且IP核是不是实际好用,很成问题。 5 FPGA架构比FPGA+DSP架构的明显优势,除了简化板级设计外,我觉得其他也比较难说。关键是现在FPGA+DSP的架构非常灵活高效,没有被单片FPGA取代的必要。 总之,就我看到现在的论文或工程实例,几乎没看到有单片FPGA处理复杂算法的成功范例,如视频监控(不止是显示图像,还包括目标识别等功能的)。当然,FPGA毕竟是灵活,尤其适合软硬件协同开发。 很想多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意见,或谈谈有没有必要或优势把FPGA+DSP替代成单片FPGA。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