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高电压通过IO Pad?

楼主(2009-03-20):
用的是smic35工艺,smic提供的IO Pad输入电压推荐最高为5.5V,但是我想输入12V的电压(持续2ms),完了之后再作为3.3V供电,这两个电压是共用一个IO的,大家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
change the IO pad.

楼主:
怎么修改??

网友A:
analog designer

因为 MOS device break down issue,
not prefer over drive 5V IO PAD.
如果你只是要发paper,(以前我常在学校这样做)
可以用空PAD就好了--> no ESD and pre/post 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MOS device break down issue,
not prefer over drive 5V IO PAD.
如果你只是要发paper,(以前我常在学校这样做)
可以用空PAD就好了--> no ESD and pre/post drive.

不是发paper,我们要准备流片,如果用空pad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3.3V和12V共用一个pad,12V的目的就是为了击穿MOS,但是用完12V之后,3.3V就必须得有ESD

网友:
analog designer

我去查了一下 SMIC 0.35um, login SMIC Now
有 High Voltage process 3.3V/18V
So IO should be there

楼主:
我忘记说了,core我用的是smic35 logic工艺,其他pad类型都是数字的,不可能为了一个12V,就把其他IO都换高电压工艺的

网友:
這樣思考邏輯就很奇怪了, 既然有 high voltage 的需求, 為何不換既有 foundry 提供3.3/18 process?
像我要做 RS485 into SMIC0.13um, 我問SMIC CE, 沒有提供, 那我怎敢用一般 process 3V/5V 做呢.
我們 IC design house 不需冒這 risk 的, 除非像以前我在UMC, 用自己的 "free" wafer 隨便 tr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发paper,我们要准备流片,如果用空pad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3.3V和12V共用一个pad,12V的目的就是为了击穿MOS,但是用完12V之后,3.3V就必须得有ESD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楼主:
里面绝大多数是数字电路,只有一块PROM是模拟电路,PROM编程电压需要12V左右,由于时间紧迫,重新设计不太可能了,所以只能在IO上想办法

网友:
高压工艺?

网友:
就算IO处理好了,你能保证内部电路不会碰到12V吗?

网友:
而且,普通工艺的diode击穿电压也没有那么高呀。就算gate处理好了,Nwell的Psub之间的二极管也击穿了。

网友:
PROM?没有采用IP吗?一般编程电压由芯片内部电荷泵升压得到,不需外加吧?

网友(2021-01-12):
大佬们,这个mos击穿了会有什么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