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里仿真时出现这样的waring怎么办

楼主(2009-03-20):
Warning: Can't find node "board_single[34][32]" for functional simulation. Ignored vector source file node.

在modelsim里仿真没错,得到了正确的结果,
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就这样,导致结果出现不定态

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这个信号是组合逻辑的输出吧,所以在仿真波形上加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