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cadence中仿真DAC的SFDR&SNR

楼主(2009-03-20):
请问有谁做过的吗,谢谢。

网友:
Cadence ADE SFDR(3-1)

SFDR 3*Fin to Fin, 看点电压 value10 from time 8.11e-07 to 0.000100811, 取4096点, 主频 1.01MHz
SFDR(3-1)
(value(dB20(dft(VT("/value10") 8.11e-07 0.000100811 4096 "Rectangular" 1 1)) 1010000) - value(dB20(dft(VT("/value10") 8.11e-07 0.000100811 4096 "Rectangular" 1 1)) 3030000))

网友:
SNR/SNDR

sandwork 看很快

网友:
楼上,为什么我使用spice explorer测试波形的snr=sndr??  好像把noise和thd都计算进去了

网友:
SNR=SNDR(SINAD) 代表你電路做得很好阿.. Distoration is small
一般 ENOB 是要以 SNDR 的 DB 來算較嚴謹. 但 anyway by application.

网友(2009-04-21):
也不是啊!
sndr=(harmonic+noise)/signal    snr=noise/signal
可是使用spice explorer计算出来  snr=sndr 但是 sndr!=1/thd
就是说噪声并没有完全忽略

网友(2009-06-10):
楼主问的是在cadence中如何仿真,学习。。。

网友A(2011-06-11):
    我用spice explorer 计算也得到snr=sndr?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5-09-11):
回复 网友B:

请问value函数 是否只要设置interpolate at的功能,比如你说的1.01e6和3.03e6, 对于 其他如 period , plot/print vs. , display histogram, no. of Histo Bins 要如何设置。 还有就是两个算式相减出来后的图像要怎么看sndr的值呢。 是否基频出来的大小就是snr的大小。

网友:
我用spice explorer 计算也得到snr=sndr?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spice explorer 如何使用 fft thd 那 计算  snr  ?

网友(2015-11-06):
回复 网友B:

   sandwork是什么?能用cadence自带的calculator计算不

网友(2018-05-09):
这个adc_toolbox
好像说明说waveform tool

D->A功能先把A/DDigital code -> mulbi bit 先转ANALOG

fin=input freq , fs= sample clock
点数好像取2次方, 一般取多少点,
还有adc_toolbox DC_eval , ac_eval ..

有没examples可参考直接看

网友(2018-11-14):
楼主问的是在cadence中如何仿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