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和hspice的优劣?

楼主(2009-03-20):
我正打算设计一个放大器,
请高手指点下用cadence还是hspice来仿真?
这两个软件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
cadence是一个设计的平台,Hspice是专门的仿真工具。
当然cadence里有spectre仿真,不过用于RF电路比较好,一般的Analog用Hspice最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
See which one is your familiarility. They do the same job. I personally like Hspice/HspiceRF.

网友:
本人是搞RF的新手,之前做过一个full custom VLSI数字电路的project,CAD用的是Mentor Graphics,但发现自己对RF/Analog更感兴趣,顺便跟帖问个问题,ADS是纯仿真工具吗?我的导师建议搞RF用ADS,不太了解这个软件,知道的大侠介绍介绍。另外哪里可以下载到ADS破解版?

网友:
其實Cadence比較方便,畫好的圖馬上可以用spectre跑
不過也可以用Cadence output一個hspice的netlist
再跑hspice
畢竟hspice畫出來的結果比較準一點(只是個人意見)
一般來說,如果Hspice的結果fulfill 你的spec.
那麼spectre肯定也fulfill
相反,spectre過了,hspice也未必過

网友:
好像hspice用得比较多一点吧

网友:
没有太大区别,一般HSPICE用的多,因为它的模型容易得到,但cadence更方便,RF做的也较好,只是不是所有foundry都有它所需模型

网友(2009-04-19):
还是cadence好,因为做模拟电路用cadence比较多

网友:
做模拟的话两个都可以了,各有优缺点,spectre使用起来方便些,但是跑得太慢,HSPICE仿真速度和精度都可以,老版本的收敛性不好,现在有改善了,速度大概是spectre的4到5倍吧.
如果是只设计放大器的话用spectre就可以了,直观些.

网友:
已经没有谁有社么明显优势了,现在是互相渗透,都差不多了,习惯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了

网友:
看個人習慣! 不過我個人認為用spectre比較好, 沒有收斂的問題

网友(2009-06-15):
hspice更常用吧

网友(2010-07-04):
回复 楼主:
各有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rf,当然是ads好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Cadence,而且RF好像更适合Cadence。

网友:
刚开始学,实验室直接推荐了cadence...

网友(2010-09-03):
你这么细化她么

网友:
hspice 做小电路模拟精度高
一般都是先用来设计模拟电路
然后用scope观察波形

还有一个软件精度更高
叫XA
但速度要慢一些
适合于大规模电路的模拟

网友(2011-03-07):
spectre现在支持的挺好的,没有spectre 模型的foundry似乎很少吧

网友:
看你們公司都用什麼~~就用什麼~~

网友:
这个帖子怎么变成灌水帖了?
spectre和hspice,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XA 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hspice 业界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hspice的收敛性比较好一些,而且很多cadence都是盗版的,多多少少有点点问题。。。

网友:
以前一直在用hspice,后来知道有了spectre,才发现确实很方便,但是速度真的不能和Hspice相比。
建议小的仿真用spectre,大的还是Hspice。
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有hspice的lib,或者是spectre的lib,那就没得选择了

网友:
个人习惯candence

网友:
两个都用,基本差不多。

网友:
ADS做RF系统好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两者结合用,用cadence画电路图和版图,导出网表,用HSPICE进行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计放大器的话,cadence的spectre和hspice应该差不多。如果不习惯写脚本仿真的话,就用cadence好了。

网友(2012-05-13):
hspice好像更准确一些,cadence画原理图方便一些。

网友:
    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仿真器目前看都差不多!没有什么较大区别,有人说spectre过了而hspice没过,你能说哪个更优越?(如果本来实际就是能过的)

网友:
这个稍微明白点什么是“盗版”的人都知道性能跟这个没有关系!多半是你熟悉什么就说什么好!怎么也要说各有优点,但是仅就仿真的结果是否正确和精准的话,你应该区分不出什么来!
其实关于盗版,就像你配了别人家的钥匙(license),而锁依旧是那把锁!

网友(2012-07-28):
看个人习惯,spectre方便,图形化方便;hspice的测试激励需要用规则编写,较为抽象;

网友:
Based on my past experience, I like Hspice run under Linux. Since we can use do loop and Perl to get the results from the Hspice simulation results; it is very helpful when we run the corner case simulation.

网友(2015-09-13):
评论里已经基本说明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6-10-04):
使用 Hspice 效率較高

网友(2017-04-26):
用cadence画电路图和版图,导出网表,用HSPICE进行仿真,网表写熟了就不想用cadence了

网友(2021-11-23):
Hspice是给cadence来捣乱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