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的散热设计

楼主(2009-03-20):
LDO中会有关于过热保护电路的设计,请问大侠怎样的设计才能够尽量降低热量的产生和怎样设计利于散热呢?
有没有关于这方便的IEEE文章,谢谢

以下是我在搜索资料后关于一些散热技术总结:
第一,LDO的布线影响散热的效率(Tdie<100)这个不是很明白,怎样布线才有利于散热,还请达人相告;
第二,在LDO的应用中,热设计往往需要考虑不同功率情况下选用合适的封装,常见的有三种,SC70SOT23DFN-6。以射频模块部分供电为例,SC70封装,本身允许散热功率通常在0.2W以内:这个实际上不是从设计上去考虑了,而是从外部封装去考虑的;
第三,LDO 并联方法已经得到极大简化。并联 LDO 将所散出的热量分散到印刷电路板上,减少了热点;这个是说LDOPCB板上并联有利于散热,和我说的芯片内部设计也不相干;

楼主:
为什么没有回答问题呢?
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散热和芯片设计关系不大(个人观点)
最主要还是封装设计,散热片,导电胶,等等

网友(2009-04-19):
LDO的不同封装散热能力是不一样的,散热能力越差,热阻越大,散热能力好的封装热阻越小。
一般LDO都会有一个最大结温的限制,要求LDO工作时结温不能大于这个值,否则LDO会自动保护无输出或挂掉。这就要求在设计时要尽量减小LDO的热功耗并且PCB布线时要将散热焊盘接地良好以减小热阻。为了减小LDO的热耗,在满足LDO压差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输入电压值,可以减小热功耗

网友:
顶起来!!!讨论

网友:
加散热硅胶、加大铜皮,建立散热通路,,,,看你选那样吧,都有很多学问和讲究吧

网友(2009-05-21):
受益匪浅~~~ding~~~

网友:
The IC manufacturer on datasheet will provide data on the copper area which need for heatsink.

网友(2010-04-08):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举一反三。。。

网友:
如果指的是芯片内部的散热,主要是降低硅片到外部散热片的热阻,与封装材料和封装方式有关。

网友:
总的就是热阻与热源.
热源DO,电流与压差,
热阻:就是封装设计,散热片......

网友:
需要根据thermal resistance,power consumption,ambient temperature三个因素来分析散热的情况。其准则:计算所工作温度范围内关键器件的junction temperature使其不超过允许范围。如果不能满足就需加散热片或增加air flow。然后再计算,直到满足为止。最后还要对样机做thermal 测试,测试关键器件的表面温度然后根据热阻推算junction温度。

网友:
LDO自身很难有什么散热设计,首先分析LDO热量的来源主要是由于LDO自身消耗的功率决定的,P=Vdrop*Iout,Iout由外部负载决定和芯片无关,Vdrop=Vin-Vout,Vout由输出电压决定和芯片无关,Vin也和芯片无关,所以LDO消耗的功率根本和芯片设计没有关系,芯片设计者只能根据输入输出电压以及输出最大电流情况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散热封装SOT,DFN,SOP等让LDO在这种工作条件下不会挂掉,所以LDO的散热设计就是扯淡。

网友:
主要从封装和板级设计考虑

网友(2010-06-03):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散热和功耗是电路设计的一个永恒话题,大家应该多想想点子。

网友(2011-01-10):
LDO的散熱問題 我是覺得 跟芯片沒啥關西 會熱也只是那個power transister 的大電流來的 所以只要還是在
如何"散"熱
1. 封裝 不同的封裝 heatsink做法會有所不同
2. input的電壓高低 太高 不管輸出電流多低 還是會熱 如果不介意損耗 或許可以串聯幾個LDO 去分散熱量
如果不介意noise跟EMI 那就 用SR八
LDO零件固定 要能夠不要太燙 能做的除了選封裝就是設計適當的電路去分散熱量
LT公司有提供一些LDO 可以並連的 也可以達到分散熱量的效果

网友:
软性硅胶导热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高等级的耐压,其作用就是填充处理器与散热器之间大要求,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  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1.75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很好的贴合功率器件与散热铝片或机器外壳间的从而达到最好的导热及散热目的,符合目前电子行业对导热材料的要求。   硅胶导热绝缘垫的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   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                                           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为你寄上详细资料和样品,谢谢!   祝您愉快!国内最大的导热硅胶片生产厂家 国内最大的导热硅胶片生产厂家 最有实力的导热硅胶片供应商 最大规模的导热硅胶片生产厂家深圳市圳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大田洋一路圳之星科技园
何小姐:13923863245  QQ369563049  邮箱:juanjuanhe0819@sina.com msn:juanjuanhe0918@msn.com

网友:
跟芯片沒啥關西

网友:
减少散热需要提高效率,如用开关电源

网友:
如果散热要求高的话,可以加风扇,会有明显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要什么呢?ic内部有何调节的地方?

网友:
加大接地面积吧

网友(2011-02-15):
LDO的散热该如何正确认识?

网友(2011-05-13):
封装材质,减小热阻。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LDO散热分IC外部和内部,
IC外部就是大家讨论的:热源(Io、Vdrop)和热阻
IC内部的话:降低Quiescent Current,layout布局在Die的两侧等方法

网友(2018-12-24):
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