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的psrr频率响应

楼主(2009-03-20):
目前测试一个LDO,存在两个问题:
1。psrr在在100hz、1k、100k的psrr分别是45db 、57db、 37db,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为何在低频反而更差,在1k却最高?  看到国外大公司某些ldo的datasheet的psrr曲线也有类似的现象,可是没有这么明显。 请问是什么原因?
2.。仿真出来的环路增益达到100多db,然而根据上述psrr和线型调整率的测试结果来看,可以推测仿真与实测相差40db,为何会差异如此之大? op的输入级的差分对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仿真差异太大是否与此相关?

网友:
Hi man,

Pls check your PSRR of VREF first.

楼主:
vref的psrr也很高啊,vref的rc的频率大于100k
整个电路一起仿真出来的结果就是那样。

网友:
1. Would you check PSRR simulation and measurement under Iload=0mA see any difference?
2. Would you check Vac amplitude when testing PSRR see if Vac too big to harm your OPA already
3. If you have RC filter for VREF externally, you can also test PSRR of VREF first see if as expected
4. If still problems, welcome to post your schematic and simulation results

网友(2009-08-12):
你的主极点在哪里还是需要说清楚的,另外就是测试信号的强度确实需要检查

网友(2009-10-28):
低频时跟bandgap关系较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0-10-02):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只不过差值没那么大,但不知原因是什么。

网友:
: 关于LDO的psrr频率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网友(2018-03-14):
回复 楼主:

问题有答案了吗?下图分别是TI和ADI的ldo psrr测试结果,低频区域有些情况不是平直的,为什么?

网友(2025-06-13):
TI和ADI性能简直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