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测量所有难点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9-03-21):
1.微弱信号由于其比较微小,容易受到干扰,
  干扰分几种呢?如何处理?
2.一般是都都采用仪表放大器进行测量?但仪表放大器前面的滤波网络如何设计会比较好?
3.共模抑制能力如何增强?
4.浮地测量的话,是否可以认为对地的共模对我测量电路不是共模,就不用考虑?
5.layout注意事项
6.好的资料能否介绍看看,共同进步

上面的问题都是实际应用中遇到的,有解决的方法,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思路

楼主:
自己先回复下
对了,增加一个问题,大家采用什么仪器进行微弱信号测量
示波器1.对共模抑制能力差,(低压探头)
           2.示波器,所有厂家给我回复都是误差在mV级别,无法测量uV,
           3.建议采用万用表,但是万用表无法看波形啊。。。而且也不知道对否,是有用信号还是无用信号
           4.正在和更高级的厂商联系中

1.共模干扰,故一般采用仪表放大器,也不是很贵,一般的2-3D,但是实际应用中,仪表放大不能满足我们测量要求,后面干扰很大
2.采用浮地测量的,也不行,
  浮地的对共模的模型的出来了,觉得共模对其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浮地对大地电阻电容无穷大,那么其输入滤波不对称引起的,共模差模转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基本上可能可以忽略了
  浮地和大地之间有EMC中所说的杂散电容?那么是否我把板子放到不同地方对大地电容小了就可以降低?
  实际好像也没这么一说,因为没看出什么好的

3.其他原因引起的,除了共模干扰之外,这个超出了我的知识领域,正在恶补,也希望能听听不同意见

4.layout引起的,这个也在看资料和在想,如果共模的话,layout的不对称,造成信号线上共模对浮地系统的影响,那么是可以说的过去点点的
  但有那么大么?

5.采用的电阻电容运方的不理想引起误差,电阻太大会有噪音,运放选择不好,失调电流引起输入误差,放大后引起输出误差
  电容的精度比较差,10%-5%引起输入回路阻抗不对称

自己的一点点理解和疑惑,希望在沟通中解决分歧,争取共同进步!

上传一些自己看到的资料,希望有好资料也能贴到这个帖子里面来,或者提供下链接谢谢,
希望有经验的同仁能共同讨论下!

各种干扰的分析

干扰得注意layout事宜

A designer s Guide to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pdf

ADI的微弱信号测量的指导资料,目前找到最好的资料了!

网友(2009-09-16):
多回复能多下吗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这些议题都可以写篇论文了!!!

网友:
在检测微弱信号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第一级的低噪声放大。
根据信号的类型和特点来选择放大器件,因为信号类型不一样,对电路造成影响的最大因素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其次,在Layout时要考虑信号线的保护问题。
比如噪声的控制、漏电流的控制。在电流比较微弱时,要考虑电路板绝缘材料本身电阻有限所产生的漏电流的消除或减小。

网友:
在必要时使用一个匹配差分对对于减小共模电压应该会有好处。
此时的差分对管最好能用一体式的低噪声晶体管,并注意一致性和布线对称性,还要考虑大噪声影响的对两条支路的一致性

网友(2010-05-16):
楼主好,这个问题 我也在关注了很久,看了很多资料,

很不得要领, 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2013-04-16):
谁有微弱信号放大电路  测试方法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