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标准单元库包含了哪些文件?

楼主(2009-03-21):
各位好,刚刚学习后端,学校里软件是比较齐的,但不知道手上的库文件齐不齐,想问问:
1.我们是做数字设计的,需要cadence上的标准单元库,那么一套cadence的标准单元库包括了哪些文件?
2.我看design compiler的user guide说DC可以生成门级网表,但似乎没有看到生成的指令,它的design example也没有提及。那么门级网表是compile之后自动生成的吗?或是需要什么指令?
新手,一些概念还不清楚,希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1)数字标准单元库(std cell)一般是由foundry提供的或者用artisan提供的,包括网表verilog(.v)、lib(.lib/.db)、还有一些测试和后端的东西,比如空的gds/lef
2)design compiler就是生成门级网表用的,工具调用命令:dc_shell-xg-t,然后通过脚本读入输入文件和设置环境,就可以跑综合了;可以看DC的帮助文档、user guide

网友(2009-11-11):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10-07-15):
真是收获不少

网友(2011-01-10):
.lib .lef .v
分别为逻辑库,物理库,仿真库
一些DSM工艺的还有.capTbl,.cdb,用来做RC-Etraction,signal integ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