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测量所有难点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9-03-21):
微弱信号测量所有难点和注意事项   高级讨论
1.微弱信号由于其比较微小,容易受到干扰,
  干扰分几种呢?如何处理?
2.一般是都都采用仪表放大器进行测量?但仪表放大器前面的滤波网络如何设计会比较好?
3.共模抑制能力如何增强?
4.浮地测量的话,是否可以认为对地的共模对我测量电路不是共模,就不用考虑?
5.layout注意事项
6.好的资料能否介绍看看,共同进步
7.选择用什么样的仪器看波形或者测量波形?

上面的问题都是实际应用中遇到的,

该话题涉及领域比较广,请大家共同讨论进步

有解决的方法,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思路

楼主:
自己先回复下自己一点点看法哦

示波器1.对共模抑制能力差,(低压探头)
           2.示波器,所有厂家给我回复都是误差在mV级别,无法测量uV,
           3.建议采用万用表,但是万用表无法看波形啊。。。而且也不知道对否,是有用信号还是无用信号
           4.正在和更高级的厂商联系中

1.共模干扰,故一般采用仪表放大器,也不是很贵,一般的2-3D,但是实际应用中,仪表放大不能满足测量要求,后面干扰很大,具体原因分析ing
2.采用浮地测量的,也不行,
  浮地的对共模的模型的出来了,个人觉得共模对其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浮地对大地电阻电容无穷大,那么其输入滤波不对称引起的,共模差模转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基本上可能可以忽略了
  浮地和大地之间有EMC中所说的杂散电容?那么是否我把板子放到不同地方对大地电容小了就可以降低?
  实际好像也没这么一说,因为没看出什么好的

3.其他原因引起的,除了共模干扰之外,这个超出了我的知识领域,正在恶补,也希望能听听不同意见

4.layout引起的,这个也在看资料和在想,如果共模的话,layout的不对称,造成信号线上共模对浮地系统的影响,那么是可以说的过去点点的
  但有那么大么?

5.采用的电阻电容运方的不理想引起误差,电阻太大会有噪音,运放选择不好,失调电流引起输入误差,放大后引起输出误差
  电容的精度比较差,10%-5%引起输入回路阻抗不对称

自己的一点点理解和疑惑,希望在沟通中解决分歧,争取共同进步!

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共同讨论下?模型为讨论用的简化模型,只是方便讨论,不用下载也可以

网友:
简化模型,

楼主:
有没有能共同讨论下的人?

网友(2009-07-13):
微小信号的测量方法!!
1。首先要对信号的电平有所了解,如是信号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信号是直流还是交变电流,信号中所含的噪声是什么样的等等!
2。选用适当电运放或仪表放大器!!
3。采用硬件滤波还是软件算法滤波!!

网友:
好文章,学习中

网友(2009-08-13):
1.你信号的类型,电流、电压、应变(电阻)、还是电荷;看你咨询示波器讨论的是uV,姑且认为是微弱的电压信号;
2.干扰的类型,通常这么小的信号均来自传感器,传感器在工业或者实验室环境下,不可避免的有不同的干扰源,分析了解的越清楚,越有利于后续处理采集和数据分析;
3.解决干扰,也就是测试去噪有很多方法,但是就其实质,就是三种方式:屏蔽干扰源,阻断干扰传导路径,滤除信号中的杂波。在仪器中,一般会采用隔离电源,信号电缆屏蔽,滤波放大等等手段。
4.其实这类应用普通的示波器是无法达到的。目前国内国外有很多家做数据采集软件硬件产品的公司。像这种测量到uV级信号的测试设备是很多的,但是性能不一。基本的参数是:放大倍数1~10000,ADC分辨率至少16bit,其余的采样率、带宽等根据您实际的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23-03-01):
如果楼主能够继续,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