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本问题:RC回路,三角波

楼主(2009-03-21):
请教各位一个基本问题。如图所示RC回路,输入为三角波。电容为2微法,电阻R2为10兆(视为开路)。

1、为什么刚开始,输入为-1时,输出为0,这样电容电压不是突变了吗?
2、若R2视为开路,输出与输入不是应该相同吗?为什么仿真结果会有1V的直流之差。
   (我看了输出的频谱,比输入多了0频的1V)

我用1KHz正弦波试过,输入、输出完全相同,说明不是电容上有初始电压。

网友:
你把初始条件设置为零 在仿真设置条件时
multisim 通过

网友(2009-06-25):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基本问题。如图所示RC回路,输入为三角波。电容为2微法,电阻R2为10兆(视为开路)。

1、为什么刚开始,输入为-1时,输出为0,这样电容电压不是突变了吗?
2、若R2视为开路,输出与输入不是应该相同 ...

应该是电容初始值问题,你可以先把VI在0~1MS设置为0,而后再出现3角波,就符合RC原理了

网友:
恩,应该是初始值设置问题吧

网友A(2021-03-17):
楼主,最后是初始值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是初始值的问题吗?

楼主已经退休了,在跟大妈跳广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