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 的iccr 看code coverage遇到dgn和cov不匹配?

楼主(2009-03-22):
我的测试里有好多个case,一些case跑出来的dgn和另外一些case跑出来的cov不匹配,没有办法union,总的code coverage 无法获得。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
曾经碰到同样的问题,
原因可能是:你用了多个测试脚本文件(或是多个CASE),但就在你运行这些测试脚本时,可能修改了代码,使得代码甚至模块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能union。

解决办法:先:更新代码,使自己所跑的代码在同一个版本
                  再:如若要跑多个case且配置可能不同时,事先自己写在一个文件A里(不要修改其它的代码了)
                 然后 :在你的执行文件里把Asource进来
                最后:执行

以上方法,是我的体会,仅供参考,
     如若不行再探讨!

网友(2014-06-1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如何用Cadence 的iccr 看code coverage,能否给个例子分享一下啦,求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iccr软件收集的覆盖率数据时怎么产生的啊?使用NC-verilog进行功能仿真时产生的吗?如果是,那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求指点!!!

网友(2016-05-03):
可有资料?

网友(2018-03-28):
试试 set_merge -union -toggle_relax

网友(2021-02-18):
iccr 是不是只能配合NC使用,vcs的话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