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dc 2008-09 安装请教

楼主(2009-03-22):
common和linux里的syn.taz文件有什么区别吗?先装那个,再装那个。
我的系统是redhat 9.0.,装的时候提示安装目录下缺少系统平台文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s公司的软件需要有installer,用installer安装。

网友:
那个大侠安装过,给点经验啊
谢谢!

网友:
common和linux是直接解压在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用installer装的。
在这个版里有很多安装教程,去找来看看就差不多啦。。

网友:
就是就是 2007 进行中

网友(2009-05-30):
是啊,装过得教一下

网友:
如果你用installer_v1.8版本,你必須把所有的 *.tar & installer_v1.8 解壓縮,然後在執行setup.sh .
會出現GUI的畫面!!即可執行安裝,要是你用 installer_v2.0 只需要把installler_v2.0解壓縮,執行setup.sh 即可.

网友(2012-07-31):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在安装DC时,运行完lmli2命令之后启用license是正常的,但之后运行 dv 或 dc 就报错如下:/usr/Synopsys/dc200809/linux/syn/common_shell_exec: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Xinerama.so.1: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ro directory       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如果遇到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我用的是redhat9.0)

网友(2012-08-31):
回复 楼主:

Ubuntu系统下Synopsys VCS DC PT安装文件下载及安装破解方法(支持2008,2009,2010,2011版)
http://bbs.eetop.cn/thread-3471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