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异步清零端的D触发器实现同步清零端的D触发器

楼主(2009-03-22):
夏宇闻老师《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P76上第16题:
16.使用带有异步清零端的D触发器(在清零端变为高电平后立即执行清零操作,无须等待下一个时钟下降沿)设计带有同步清零端的D触发器(清零端高电平有效,在时钟下降沿执行清零操作),并对这个D触发器进行测试。
我写的异步清零端的D触发器代码:
module d_asyn(clk,clr,d,q);
input clk,clr,d;
output q;
reg q;
always @(negedge clk or posedge clr)
  if(clr)
    begin
      q<=0;
    end
  else
    begin
      q<=d;
    end
endmodule
不知道怎样用异步清零端的D触发器实现同步清零端的D触发器

网友(2010-10-22):
我看的书上也有类似题。我也想知道这题答案的。。。一年了,居然没有人回答。

网友(2011-05-28):
半年了,还没人回答

网友:
两个异步的级联,后面那个清零信号不要?能实现同步清零,但是输出会慢一个cycle

网友:
吧“or posedge clr”去掉 不可以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1-06-27):
如果把清零信号用触发器同步一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