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work 连结 Cadence ADE 教学与需要的环境 skill file

楼主(2009-03-23):
之前贴主题有关 Sandwork 教学已再次上传, 因之前network太慢...
SX-CDS-Link.tar 为相关设定所需要的档案, 也可看解出来有README
CDSLMS.tar/CadenceInterface.tar 为环境设定教学与简单使用
Enjoy it!!

网友:
看看美女朱力文的行李箱都装了些什么东东

气动阀门

日常气动阀门阀门维护保养
   1、阀门应存干燥通风的室内,通路两端须堵塞。
   2、长期存放的阀门应定期检查,清除污物,气动阀门并在加工面上涂防锈油。
   3、气动阀门安装后,应定期进行检查,主要检查项目:
   (1)密封面磨损情况。
   (2)阀杆和阀杆螺母的梯形螺纹磨损情况。
   (3)填料是否过时失效,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4)阀门检修装配后,应进行密封性能试验。
   阀门注脂时的维护保养工作
   气动阀门在焊接前投产前以及投产后的阀门专业养护工作,为阀门服务于生产运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和有序有效的维护保养会保护阀门,使阀门正常发挥功能并且延长气动阀门使用寿命。阀门养护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工作中常有被忽视的方面。
   第一、气动阀门注脂时,常常忽视注脂量的问题。注脂枪加油后,操作人员选择阀门和注脂联结方式后,进行注脂作业。存在着二种情况:一方面注脂量少注脂不足,密封面因缺少润滑剂而加快磨损。另一方面注脂过量,造成浪费。在于没有根据气动阀门类型类别,对不同的阀门密封容量进行精确的计算。可以以阀门尺寸和类别算出密封容量,再合理的注入适量的润滑脂。
   第二、气动阀门注脂时,常忽略压力问题。在注脂操作时,注脂压力有规律地呈峰谷变化。气动阀门压力过低,密封漏或失效,压力过高,注脂口堵塞、密封内脂类硬化或密封圈与阀球、阀板抱死。通常注脂压力过低时,注入的润滑脂多流入阀腔底部,一般发生在小型闸阀。而注脂压力过高,一方面检查注脂嘴,如是脂孔阻塞判明情况进行更换;另一方面是脂类硬化,要使用清洗液,反复软化失效的密封脂,并注入新的润滑脂置换。此外,密封型号和密封材质,也影响注脂压力,不同的密封形式有不同的注脂压力,一般情况硬密封注脂压力要高于软密封。
   第三、气动蝶阀注脂时,注意阀门在开关位的问题。球阀维护保养时一般都处于开位状态,特殊情况下选择关闭保养。其他阀门也不能一概以开位论处。闸阀在养护时则必须处于关闭状态,确保润滑脂沿密封圈充满密封槽沟,如果开位,密封脂则直接掉入流道或阀腔,造成浪费。
   第四、气动球阀注脂时,常忽略注脂效果问题。注脂操作中压力、注脂量、开关位都正常。但为确保阀门注脂效果,有时需开启或关闭阀门,对润滑效果进行检查,确认阀门阀球或闸板表面润滑均匀。
   第五、注脂时,要注意阀体排污和丝堵泄压问题。阀门打压试验后,密封腔阀腔内气体和水分因环境温度升高而升压,注脂时要先进行排污泄压,以利于注脂工作的顺利进行。注脂后密封腔内的空气和水分被充分置换出来。及时泄掉气动阀门腔压力,也保障了阀门使用安全。注脂结束后,一定要拧紧排污和泄压丝堵,以防意外发生。
   第六、注脂时,要注意出脂均匀的问题。正常注脂时,距离注脂口最近的出脂孔先出脂,然后到低点,最后是高点,逐次出脂。如果不按规律或不出脂,证明存在堵塞,及时进行清通处理。
   第七、气动阀门注脂时也要观察气动阀门通径与密封圈座平齐问题。例如球阀,如果存在开位过盈,可向里调整开位限位器,确认通径平直后锁定。调整限位不可只追求开或关一方位置,要整体考虑。如果开位平齐,关不到位,会造成气动阀门关不严。同理,调整关到位,也要考虑开位相应的调整。确保阀门的直角行程。
   第八、注脂后,一定封好注脂口。避免杂质进入,或注脂口处脂类氧化,封盖要涂抹防锈脂,避免生锈。以便下一次操作时应用。
   第九、气动闸阀注脂时,也要考虑在今后油品顺序输送中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鉴于柴油与汽油不同的品质,应考虑汽油的冲刷和分解能力。在以后阀门操作,遇到汽油段作业时,及时补充润滑脂,防止磨损情况发生。
   第十、注脂时,不要忽略阀杆部位的注脂。阀轴部位有滑动轴套或填料,也需要保持润滑状态,以减小操作时的摩擦阻力,如不能确保润滑,则电动操作时扭矩加大磨损部件,手动操作时开关费力。
   第十一、有些球阀阀体上标有箭头,如果没有附带英文FIOW字迹,则为密封座作用方向,不作为介质流向参考,阀门自泄方向相反。通常情况下,双座密封的球阀具有双向流向。

网友(2009-06-02):
Thanks for sx-cds

网友(2009-09-17):
不知是不是指能以sandwork開ADE run 出來的東西?
用ADE的秀圖軟體看到快吐血了!

网友:
再推一次

网友:
advise:
pls use zip the file not rar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ing

网友:
Thanks very much!

The Linux version of sandwrok is expected very much!!!

网友:
Sandwork is very useful for waveform analysis!!!

网友:
All has been downloaded!!  3Q

网友:
   Can the Linux of sandwork be supported!!

网友:
Deeply appreciate your share....@@!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3-02-01):
按照教学中设置后,提示要SX-CDS Link license,怎么整啊!
报错如下:
No valid SX-CDS Link license found!
Running SX in standalone mode
Cross-probing is not available

网友(2014-11-07):
用ADE的秀圖軟體看到快吐血了!

网友(2018-01-17):
不错,下来看看,不知道清楚不

网友(2018-09-06):
thanks for ur share

网友(2021-08-12):
thanks for ur sh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