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模块的基础知识手册

楼主(2009-03-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2009-06-26):
怎这么多灌水的

网友:
楼主啥意思

楼主这是干啥,不让下,何必发帖

网友:
电力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介绍

  用于国内变压器的高压绕组一般联成Y接法,二手变压器
中压绕组与低压绕组的接法要视系统情况而决定。所谓系统情况就是指高压输电系统的电压相量与中压或低压输电系统的电压相量间关系。如低压系配电系统,则可根据标准规定决定。
  高压绕组常联成Y接法是由于相电压可等于线电压的57.7%,交流变压器
每匝电压可低些。
  1).国内的500、330、220与110kV的输电系统的电压相量都是同相位的,什么是变压器
所以,对下列电压比的三相三绕组或三相自耦变压器,高压与中压绕组都要用星形接法。当三相三铁心柱铁心结构时,低压绕组也可采用星形接法或角形接法,传输线变压器
它决定于低压输电系统的电压相量是与中压及高压输电系统电压相量为同相位或滞后30°电气角。
  500/220/LVkV─YN,yn0,yn0或YN,yn0,d11
  220/110/LVkV─YN,yn0,yn0或YN,yn0,d11
  330/220/LVkV─YN,yn0,yn0或YN,yn0,d11
  330/110/LVkV─YN,yn0,yn0或YN,yn0,d11
  2).国内60与35kV的输电系统电压有二种不同相位角。
  如220/60kV变压器采用YNd11接法,与220/69/10kV变压器用YN,yn0,d11接法,这二个60kV输电系统相差30°电气角。
  当220/110/35kV变压器采用YN,yn0,d11接法,110/35/10kV变压器采用YN,yn0,d11接法,以上两个35kV输电系统电压相量也差30°电气角。
  所以,决定60与35kV级绕组的接法时要慎重,接法必须符合输电系统电压相量的要求。根据电压相量的相对关系决定60与35kV级绕组的接法。否则,即使容量对,电压比也对,变压器也无法使用,接法不对,变压器无法与输电系统并网。
  3).国内10、6、3与0.4kV输电与配电系统相量也有两种相位。在上海地区,有一种10kV与110kV输电系统电压相量差60°电气角,此时可采用110/35/10kV电压比与YN,yn0,y10接法的三相三绕组电力变压器,但限用三相三铁心柱式铁心。
  4).但要注意:单相变压器在联成三相组接法时,不能采用YNy0接法的三相组。三相壳式变压器也不能采用YNy0接法。
  三相五柱式铁心变压器必须采用YN,yn0,yn0接法时,在变压器内要有接成角形接法的第四绕组,它的出头不引出(结构上要做电气试验时引出的出头不在此例)。
  5).不同联结组的变压器并联运行时,一般的规定是联结组别标号必须相同。
  6).配电变压器用于多雷地区时,可采用Yzn11接法,当采用z接法时,阻抗电压算法与Yyn0接法不同,同时z接法绕组的耗铜量要多些。低压变压器Yzn11接法配电变压器的防雷性能较好。
  7).三相变压器采用四个卷铁心框时也不能采用YNy0接法。
  8).以上都是用于国内变压器的接法,如出口时应按要求供应合适的接法与联结组标号。
  9).一般在高压绕组内都有分接头与分接开关相联。因此,选择分接开关时(包括有载调压分接开关与无励磁调压分接开关),必须注意变压器接法与分接开关接法相配合(包括接法、试验电压、额定电流、每级电压、调压范围等)。对YN接法的有载调压变压器所用有载调压分接开关而言,还要注意中点必须能引出

网友(2009-08-03):
为什么看不来哦?

网友(2011-04-21):
楼住什么原因让你把东西撤回去了,这也被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