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DCM下的振铃现象

楼主(2009-03-23):
小弟在仿反激式DCM时发现VD有振铃现象,请教产生机理,谢谢!

网友:

Vd 端的ringing是同magnetizing inductance和paracitic cap引起的,
这个很正常的呀~~

网友:
貌似老板要我们做这个

网友(2009-04-25):
没振铃才不正常呢

网友:
实际会更差,尽量减小而已

网友(2009-08-01):
高频振铃来自于COSS与漏感,低频振铃来自励磁电感与COSS

网友:
现象是正常的,不过振铃是不好的现象!
尽量在谷底关断驱动管,这样才能提高效率!

网友:
LZ的波形可能是空载的。满载的情况下振铃要小甚至可以基本没有振铃

网友:
DCM情况,都有这个振铃

网友(2009-08-31):
主要是和EMI有关,和效率嘛,一般还不会想到它!

网友(2009-12-25):
请问这种振铃现象会带来什么坏的影响?

网友:
正常波形!

网友:
此振铃来至于当输出二极管停止导通以后,变压器输出电感与输出侧等效电容(主要来自MOSFET、输出二极管以及变压器本身)产生LC振荡所致。

网友:
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振铃呢?

网友(2010-03-11):
这个很正常的呀

网友:
no loading dcm ring

how to calculate ring swing  ?

网友(2010-11-29):
能否解释的再详细点

网友:
hard switch这个是跑不了的。。。

网友:
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个振铃,也能说出振铃是哪2个造成的。

但是为什么会振呢? 电流变为0就一定要振吗??请高手解释!

网友(2011-11-20):
这个确实很正常。
漏感和寄生电容产生的。
谷底导通就是用到了这个东东、

网友(2012-07-26):
因為變壓器的漏感和mosfet的Cds產生了共振,所以有了振鈴的現象

网友(2015-05-07):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真好

网友:
二极管有寄生电容,反向恢复时间,和漏感震荡啊

网友:
vd是指哪个点的电流。请问下。

网友(2016-03-17):
建立电路模型,设定参数,运行模拟

网友:
我的也有比这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