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通过仿真得到一个运放的跨导

楼主(2009-03-23):
如题,请教一下,怎么通过仿真来比较直观地得到一个运放的跨导呢?

因为有时要补偿的时候需要具体知道每一级运放的跨导,然后才能进行相应的补偿。

楼主:
弱问一下,什么是XF

楼主:
继续求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A:
By definition, XF is a small signal analysis. It gives you the transfer function from any source to one selected output in one run.

However, if you only wanna calculate gm1,gm2, etc for compensation purpose, I don't think you need XF analysis. Just .OP analysis and you will see all gm, gds....etc for you small calc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 definition, XF is a small signal analysis. It gives you the transfer function from any source to one selected output in one run.

However, if you only wanna calculate gm1,gm2, etc for compensat ...

en,thanks for you explanation. as you say , we can know the gm, vth ..of every one of the transistors.
可是我想知道的不是每个管子的跨导(gm),而是每一级运放的跨导,如折叠共源共栅这整个一级电路的跨导,如果计算的话,那就有点难,因为输出电阻及还有一些寄生效应都很难计算。我想知道可不可以用仿真的方法得到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By definition, XF is a small signal analysis. It gives you the transfer function from any source to one selected output in one run.

However, if you only wanna calculate gm1,gm2, etc for compensat ...

xf?没听说过阿
是不是.tf阿,transfer function阿?

楼主:
楼上正解,用.tf 可以看到ROUT RIN 以及直流增益,用公式AV=gm*rout可以得到gm,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说说意见!!

网友:
Hspice里.op打印静态工作点,.lis文件里就有每个管子的静态参数,包括跨导。
spectre里,做DC分析,选择保存直流工作点,就能在schematic里显示管子的静态参数,包括跨导。

网友(2009-05-05):
还是没有明白 怎么测量跨导的

网友:
分成两步,先用AC分析得到AV,再用AC分析得到ROUT,通过gm=AV/ROUT即可得到

网友:
Rout不能直接得到吧,
我一般从.out文件找到输出管的ro,手算得到

网友(2011-03-18):
没有听说过运放的跨导,只听说过增益
感觉ls几位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输入管的跨导,用dc分析保存下工作点就应该能得到

网友(2014-04-19):
回复 网友B:

   我们想要运放的总跨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管子的跨导不一定等于运放的跨导

网友(2018-06-26):
学习了,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D(2020-12-18):
xf分析,我只得到了跨阻和电压增益,没看见跨导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D:
xf分析,我只得到了跨阻和电压增益,没看见跨导

跨阻分之一就是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