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9-03-23):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

实验任务
利用AT89S51单片机来制作一个手动计数器,在AT89S51单片机的P3.7管脚接一个轻触开关,作为手动计数的按钮,用单片机的P2.0-P2.7接一个共阴数码管,作为00-99计数的个位数显示,用单片机的P0.0-P0.7接一个共阴数码管,作为00-99计数的十位数显示。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Count=0;
P0=table[Count/10];
P2=table[Count%10];
while(1)
{
if(P3_7==0)
{
delay10ms();
if(P3_7==0)
{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
P0=table[Count/10];
P2=table[Count%10];
while(P3_7==0);
}
}
}
}

网友:
P0=table[Count/10];
这个是有问题的,你要的结果在0~9之间,这显然不对。

网友:
没有对IO口进行功能设置

没有对IO口进行功能设置:输入或是输出等...

网友:
建议你给出意见大致描述,以及故障现象。大家才有针对性。

网友:
楼主应该把问题的现象说一下,免得大伙漫无边际的找。
但从代码上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
感谢热心的朋友们,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硬件问题

网友:
while(P3_7==0);这句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还有数码显示硬件部分好像不是怎么好,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