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救啊。看看我这个电路啊,BOSS催啊。

楼主(2009-03-23):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啊,前边为一个4069(5V供电啊)输出驱动光耦,完成5V到24V电平开关量转换,可是我实际接入电路测试,当光耦导通后光耦发射级电压只有17V左右,本应该23.6V啊。难道我的光耦没完全导通2吗,我说的只是第一个光耦啊,大侠们帮帮忙啊。分析分析啊!

楼主:
兄弟们,为什么都沉默啊!

网友:
不懂。。爱莫能助。

网友:
可能光耦输出的导通电阻比较大 没有完全打开

可能光耦输出的导通电阻比较大  没有完全打开  你可以把两个光耦分两部分检测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搞的我头都大了啊!

网友:
4096是这么接吗?如果是个门的话,怎么是输入驱动光耦?

楼主:
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是4069驱动能力弱的问题,它的源电流在5V供电时,只能达到1MA,导致光耦不能饱和导通,特别是加上后级的开关量采集电路后,输出就下降到17V左右了!

网友(2009-06-03):
1 是没有完全导通。2 是24V这端负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