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离子电池的仿真模型

楼主(2009-03-23):
最近做一个电路,带有对锂离子电池的充电功能。请教一下大侠,锂离子电池的仿真模型如何处理呢?能给附个等效电路图或SPICE模型最好了。谢谢啦!

网友:
1000F
很大的一个电容,当然可能还会有个几十毫欧的串联电阻

网友(2009-08-04):
同求同求~~~
马上仿真可能要用到~~~
那位达人有希望能够分享

网友:
是AC小信号模型还是大信号时域模型?
AC小信号模型就是电池内阻抗,其简化模型一般是100mohm左右的电阻,因电池有所差异。

网友:
最近在做charger,状态机很烦人!

网友:
很关心这个,请高人指点

网友(2011-11-03):
负载是很高频的1mA--300mA电流突变信号,对电池的输出有什么影响了,电池输出的的Ripple大约是多少??

网友(2013-01-29):
很关注楼主最后做好仿真没,最近也在做一个电路,需要类似的电池充电仿真,如果问题解决了,能不能麻烦跟我分享下解决方法~15204446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