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byte转换long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我想将4个字节的unsign char转换成long,只有高16位有值,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test = pbInBuff;
unsigned long date;
date = test[0]<< 24
| test[1] << 16
| test[2] << 8
| test[3] << 0;

是不是写法有问题
谢谢。

网友:
代码看着,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最好还是将一切变换显示化,比如下面是我曾经用过的一段合并成unsigned long 的代码
((unsigned long)(XBYTE[gTimeDiffBUFF+0])<<24)|((unsigned long)(XBYTE[gTimeDiffBUFF+1])<<16)|((unsigned long)(XBYTE[gTimeDiffBUFF+2])<<8)|(unsigned long)(XBYTE[gTimeDiffBUFF+3]);
可以供你参考

网友(2009-12-24):
用软件仿真看一下,加深对C51的理解。

网友(2012-08-10):
unsigned char pbInBuff[4];
unsigned long date;
pbInBuff[2]=0;
pbInBuff[3]=0;
date = *((unsigned long*) &pbInBuff);
直接强制类型转换后使用,无需额外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