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SD码和Booth乘法器的综合使用

楼主(2009-03-24):
求达人指点啊,如果对乘数做了CSD数优化后,然后用BOOTH乘法器做乘法,因为CSD表示法中有的1代表-1,如果用booth乘法器做乘法时,是怎么完成减法的?还有请达人给出CSD的算法啊

网友(2014-01-15):
booth运算其实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Boothcode,另一部分是Boothselect,
Boothcode就是对乘数进行编码,输入Xi-1,Xi,Xi+1,输出Yi,2Yi,Mi,也就是CSD码
之后进入Boothselect,输入Yj,Yj-1以及刚才得到的Yi,2Yi,Mi,输出PPij就是部分积,你可以手算一个例子就明白了,注意还要对符号位进行扩展,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2021-12-09):
为什么没人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