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家分析下图:一个完整的带隙基准电路图中的一些问题交流请教

楼主(2009-03-24):
一个bandgap启动电路上,漏栅短接的红色PMOS的参数是W=0.8;L=8.8。
这个WL值一反常见的W>L的特点,反而是W<<L。
除了形成电阻值大对电流构成影响外,这种取值的主要目的是?

另外  layout应该怎么实现好呢?

Q3X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

网友:
当bandgap正常工作, r2x的上端会产生一个较精确的参考电压(个人认为电流一定的话bjt上的压降比电阻上的精准),这个电压加在ms2这个nmos上,产生的电流流过ms1,一定要使ms4截至, ms1的阻值要大些, layout随便,最好w大些。 我在其它bandgap的启动电路里见过这种倒比管,作用类似。

网友A:
电路是不是画错了?启动电路无法启动bandgap啊

网友B:
当通以vdd时,电路可能稳定在0状态,所以需要启动电路。
可以这样分析:0状态时,所有的nmos管G级都为0,所有的pmos管G级都为vdd。这样MS4的G极电压为vdd,MS4
管导通,提供电流给MS3,MS5复制MS3电流,这样R2X电压升高,电压离开0稳态,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此时,R2X电压的升高使得MS2导通,这样MS4得G级电压降低,使得MS4截止。
图看不大清楚,MS2的W/L应该比较大,类似于一个小电阻,MS1是个倒比管,是个大电阻,这样电压分配在MS4的G级电压可以很小,使得电路正常工作时,STARTUP CIRCUIT 关断。

楼主:
这个电路是IEEE的,应该没有错误。
sean_4413:
可以这样分析:0状态时,所有的nmos管G级都为0,所有的pmos管G级都为vdd。这样MS4的G极电压为vdd,
前面半句可以理解。后面半句很疑惑?
根据电路连接特点:应该是所有PMOS的S/B级都连接到VDD的,所以是VDD。 G级怎么是VDD?

另外 guang3000认为 MS1最好w大些,但是IEEE的作者却取的是这个电路里面的最小值,W=0.8. 不知你怎么解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工艺上的问题:
0.18UM某工艺里面的MOS模型有nch,pch,nmos_rf,pmos_rf等。  RF MOS模型nmos_rf,pmos_rf的尺寸不知为什么限制得的很小,W宽度限制在1.8~8um;而nch,pch的宽度W则是0.22~900um。
在设计LC VCO及其他附属AFC电路包括数字部分的时候,很明显,要用到射频电感模型,varator,MIM等。
我的问题是:  MOS应该选择那种模型呢?
选择baseband device model:nch pch还是RF device model:nmos_rf,pmos_rf?

因为 这里除了VCO以外还有其他的数字部分。

模型库同时提供两种大的类型的MOS模型,是否表示可以同时在一个片上实现?

楼主:
对于射频工艺了解较少,谢谢。

网友:
貌似bias是由最左边的支路提供的,不然启动电路没用啊,而且有bias的话也就用不着启动了,自偏置才要启动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IEEE的,应该没有错误。
sean_4413:
可以这样分析:0状态时,所有的nmos管G级都为0,所有的pmos管G级都为vdd。这样MS4的G极电压为vdd,
前面半句可以理解。后面半句很疑惑 ...

网友:
MS2的W/L应该比较大,类似于一个小电阻

网友:
为什么我是无法查看呢

楼主:
MS2是26.4um 和0.8um
图上可以看出
和大家想的一样,确实比较大

网友:
paper上很可能省略一些东西的

稳妥起见还是有个自偏执好点

香港科大的philip有一篇相似的bandgap设计

就是有ibias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IEEE的,应该没有错误。
sean_4413:
可以这样分析:0状态时,所有的nmos管G级都为0,所有的pmos管G级都为vdd。这样MS4的G极电压为vdd,
前面半句可以理解。后面半句很疑惑 ...

这有什么不行的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呀,开始时MS2是断开的,MS1却是有源的电阻的连接形式,所以是导通的,这样MS4 的G就会是高电平,所以会有电流流过,从而启动电路

网友D:
运放已经有外界偏置了,M5X自然而然的流过PTAT电流,用的着启动吗,这个电路图肯定是不完整的,偏置是自偏置才需要启动。

引用 网友C:

这有什么不行的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呀,开始时MS2是断开的,MS1却是有源的电阻的连接形式,所以是导通的,这样MS4 的G就会是高电平,所以会有电流流过,从而启动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通以vdd时,电路可能稳定在0状态,所以需要启动电路。
可以这样分析:0状态时,所有的nmos管G级都为0,所有的pmos管G级都为vdd。这样MS4的G极电压为vdd,MS4
管导通,提供电流给MS3,MS5复制MS3电流,这样R2X电压 ...

这样理解不正确。左边的是启动电路。上电时,由于二极管的作用,左下角管子截止,电路启动成功。电路进入正常状态时,左下角管子导通,启动电路关断,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理解不正确。左边的是启动电路。上电时,由于二极管的作用,左下角管子截止,电路启动成功。电路进入正常状态时,左下角管子导通,启动电路关断,电路正常工作。

你仔细看看我的留言,如果看懂了,我觉得更容易理解启动电路了,我的很直观的

网友:
启动完成后,启动电路就不该对主电路产生影响,所以我估计Q3X目的就是认为多加一个BE压降,提高左下管的VGS,进一步保证该管的负载仍为MS1时,VDS足够小,从而保证启动电路不对主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放已经有外界偏置了,M5X自然而然的流过PTAT电流,用的着启动吗,这个电路图肯定是不完整的,偏置是自偏置才需要启动。

就算是运放已经有偏置,Bandgap基准就不用启动电路了吗,有什么依据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运放工作了,两输入端的电位仍可能是零,或者说输出端(即M4的G)仍可能为高,所以仍不能保证BGR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不是画错了?启动电路无法启动bandgap啊

严重同意!!!
仿真不一定会出来,但是实际上测试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2009-09-20):
Answer your questions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一个bandgap启动电路上,漏栅短接的红色PMOS的参数是W=0.8;L=8.8
Q1:
这个WL值一反常见的W>L的特点,反而是W<<L除了形成电阻值大对电流构成影响外,这种取值的主要目的是?
A1: L>>W is correct. Please see Johns & Martin’s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pp 250, Figure 6.2’s Q18. The purpose of this PMOS is to forma a large resistor and always turn on.
Q2: 另外  layout应该怎么实现好呢?
A2:
Q3: Q3X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
A3: Dummy for matching

Q4: 我的问题是:  MOS应该选择那种模型呢 选择baseband device model:nch pch还是RF device model:nmos_rf,pmos_rf?
A4: MOS应该选择pch or pch3

网友(2010-03-18):
QX3的作用应该是个高阶的温度补偿吧
至于前面所说,在零状态时,所有的PMOS的G都是VDD ,这应该是零稳态的一种初始状态吧,不然的话初始状态时所有的PMOS的G都是0,那就不需要启动电路了

网友:
该启动电路貌似无法启动
电路有误?

网友:
该启动电路貌似无法启动
电路有误?
引用 网友F:

今天再仔细看了下,图上标明的启动电路根本和核心电路部分无关,不会起启动作用。。。。。

网友(2010-05-21):
何时才能成为高手阿

网友:
启动电路是不是连错了。。?有可能运放的输入会一直=0V?

网友:
我也感觉启动不了呀

网友:
这个电路是IEEE的,应该没有错误。
sean_4413:
可以这样分析:0状态时,所有的nmos管G级都为0,所有的pmos管G级都为vdd。这样MS4的G极电压为vdd,
前面半句可以理解。后面半句很疑惑 ...
引用 楼主:

由于刚开始MS2截止,MS1上是无电流的,所以MS4栅压为0,后来MS2导通,MS1上就会有压降,使用倒管的原因就是增大其VTH,以减小MS4的栅压,保证启动之后启动电路稳定截止。

网友:
奇怪呀,Vbias从哪里取来的?Vbias才是需要被启动电路驱动的节点呀~

网友:
启动电路有错:MS5漏端应该接到Q1的发射极端。

网友(2010-08-01):
tbird688 的看法我同意。

网友:
~the start-up part has risk
~baseband MOSFET should be used for BGR

网友:
启动不了

网友(2011-01-15):
回复 网友A:

    同感啊,貌似没联系,分析了好几遍都没找到启动电路如何启动的,启动电路倒是上电之后把自己关掉了,还存在那个倒比管的功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结果是对的,但是说法好像错了,增大沟道长度,VTH不变吧。因该是增加等效沟道导通电阻吧。

网友(2012-03-19):
感觉无法启动啊,如果无法启动m5,那么启动电路根本就没有用

网友:
启动电路?

网友:
错误的启动设置

网友:
Connect MS1 drain to Emitter of Q1 (minus input of OPAMP) so that start-up should work.

This can be best analyzed with 'control systems" "feedback circuit" perspective. Your circuit start-up does monitor BG start-up condition but does not control the BG's start-up operation. Start-up circuits input and output is the same point so it will likely oscillate around if BG  did not started by itself and loop has enogh gain. If BG started your start-up circuits observes that BG started (M5X will supply steady current and maintain voltage on R2X) and shuts off itself. Otherwise BG may or may not start by itself with no help from start-up circuit. SPICE may show BG starting so simulation result is not trust-able. Paper mentioned could also easily have a drawing error and even there is no drawing error researchers only pick started circuits and measure and publish results Leakages, dv/dt etc plays role in whether BG will start if start-up is not functioning. With this start-up, this BG circuit is not a reliable reference circuit and not commercially viable. Transistor sizes are not important for topologically wrong unreliable  un-manufacturable circuit.

Best Regards.  Good Luck.

网友:
反比的 mos器件也是常用的

网友(2012-05-11):
看了上面的回帖,有一疑问,当电路不是自偏置时,自启动电路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