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U的DMIPS/MHz值能大于1?

楼主(2009-03-24):
ARM声称Cortex-M3达到 1.25 DMIPS/MHz,本人拙笨,想不通为什么平均一个周期能执行1.25条指令。
难道是因为DMIPS和MIPS的概念不一样?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DMIPS只是一种衡量整数计算能力的指标,跟MIPS的概念没有本质区别
IPC大于1的处理器很常见,超标量处理器理想情况下每周期执行指令数>=2
多线程或者超线程处理器也能达到IPC>1的水平
传统的单标量处理器发射宽度等于1,所以每周期最多执行1条指令

网友(2022-06-12):
后来搞明白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
一个很老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过现在的回答似乎不是那么清晰;
我的理解如下,假设我们只讨论单发射CPU,比如经典的MIPS 5级流水结构,那么由于每个时钟周期只能取一条指令,所以就MIPS/MHz而言,这种CPU永远无法超过1MIPS/MHz
然而DMIPS/MHz 却是有可能大于1的,主要是因为DMIPS/MHz 是Dhrystone 这个benchmark的跑分结果,计算的是单位频率单位时间内,Dhrystone 循环完成的次数,这个循环实际上有多少条指令与编译器的优化程度相关,所以DMIPS/MHz的值也会因为优化等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