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还是FPGA?

楼主(2009-03-24):
就是键盘输入,LCD显示输出,然后再将数据转换成符合SPI要求的格式送出去,用个51的单片机还是个小点的FPGA呢?初学,问题肤浅,请大虾们见谅,给解答一下吧!

楼主:
或者CPLD行不行呢?

楼主:
恩,决定用单片机了,谢楼上!

网友:
用单片机吧!呵呵,任何一个数字系统都会有一个核心,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IP Core都要通过各类总线如AMBA,挂到CPU核心上。

网友:
问的有点模糊啊,你应该先说下用在什么方面啊,单片机现在便宜的就几块钱,fpga怎么也得几十吧

网友:
都可以啊!!
FPGA的很多基本试验就是做的这个!

网友:
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小设计还是用单片机吧

楼主:
恩,是个小设计,就是要显示,键盘扫描,还有SPI接口控制。谢谢大家指教哈!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以后用fpga的多

网友(2009-06-02):
看下性价比

网友:
單片機比較快...

网友:
我也觉得单片机更方便点吧

网友:
便宜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