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I exclusive access的疑问

楼主(2009-03-24):
请教各位大虾们,AXI里有关Exclusive access的问题。
exclusive read以后,exclusive write之前,可不可以有normal access呢?
跪求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2009-06-18):
实际中很少用到

网友(2009-12-26):
协议允许啊。
不过如果normal access是write的话,接下来的exclusive read应该是OKAY,不是EXOKAY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就是不知道这个Exclusive access 是怎么实现
我最近看到cm3上也有这个功能,不过那个是软件实现的

网友(2012-11-07):
axi spec里面讲了,exclusive read后,slave会设置exclusive属性,然后通过tag id来判断是exclusive write还是其他master的normal write,然后根据判断结果来change exclusive属性,当然要slave支持exclusive option才行。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12-12-27):
其实实现上就是每个master有一个monitor,和slave无关

网友(2016-03-10):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我最近在读AXI,对Exclusive access有些不明白,我英文不是 很好,虽然翻译过来了,但还是觉得不是 很理解,可能我基础不好,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因为我在看回复时间的时候,发现只有您是最近一段时间登录的,所以就问您了,先谢谢了啊。
1、首先,我想知道这个翻译过来的独占式存取(独占式访问)是针对于slave的,它的形式是什么,或者说目的是什么,我对cpu对外设的访问不是很明白。
2、就是这个独占式访问和lock访问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2016-08-17):
@litiangao12113 以下为个人理解:
1.exclusive acces and locked acces is different transition.
axlock=
b01 Exclusive access
b10 Locked access
2.exclusive access enable the implenment of emaphore type
operations.
about emaphore type,plz baidu.

网友(2020-11-25):
建议多看看多线程管理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