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HSPICE .PZ分析中的单位问题

楼主(2009-03-25):
在HSPICE仿真中,我为了观察零极点的位置,用到了.PZ。出现了单位XHZ
如下图,请问一下,X是10的多少次方??

      poles (rad/sec)                                            poles ( hertz)
**********************************************************************
    real            imag                                                  real            imag
 -597.6399                                          0.            -95.1173          0.
 -113.3146x      -200.6190x                 -18.0346x        -31.9295x
 -113.3146x       200.6190x                   -18.0346x         31.9295x
 -269.3538x         0.                                      -42.8690x           0.
   -4.1135g         0.                                       -654.6815x         0.
   -5.4816g         1.9254g                       -872.4269x        306.4388x
   -5.4816g        -1.9254g                      -872.4269x       -306.4388x
   -5.4845g         0.           -872.8871x                    0.
   -6.5498g         0.             -1.0424g                        0.

网友:
应该是6次方吧。MHz

网友:
在HSPICE里面, X和MEG都表示MHZ

楼主:
我在CSCOPE上的结果看上去像10的7次方。

网友(2011-07-06):
X=10e6

网友:
好复杂,没有看明白

网友:
解决了吗?
   是不是多了很多零极点,在电路上很难找到
引用 网友A:

    在gbw之内,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零极点。。。
    请问在做.pz分析时,电路是不是有特殊接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