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字节二进制转十进制BCD码

楼主(2009-03-25):
那位高手可以指导一下
如何编写三字节二进制转十进制BCD码的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
unsigned char BCD_Buf[10];
void ULongToBcd (unsigned long a,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long tmp;
   unsigned char i;
   tmp = a;
   for (i = 0;i < len;i ++)
   {
      BCD_Buf = (unsigned char)(tmp % 10);
      tmp = tmp / 10;
   }
}

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我先支持一下你啊

感觉很不错,先顶一下了有时间也到我的单机小游戏网站看看,里面有最新的游戏。

网友:
二楼的答案正确!!!
楼主也不说声谢谢!!!!

网友(2009-08-16):
我来回答!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B_BCD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din:       in  std_logic_vector(26 downto 0);
        y0,y1,y2,y3,y4,y5,y6,y7: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B_BCD;
architecture behav of B_BCD is
  type state is (s0,s1,s2);
  signal present_state:state;
  signal mid_in:std_logic_vector(26 downto 0);
  signal d0,d1,d2,d3,d4,d5,d6,d7: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is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mid_in<=din;
     present_state<=s0;
        case (present_state) is
       when s0=>
         d0<="0000";d1<="0000";d2<="0000";d3<="0000";d4<="0000";d5<="0000";d6<="0000";d7<="0000";
         present_state<=s1;
       when s1=>
         if mid_in>="100110001001011010000000" then mid_in<=mid_in-"100110001001011010000000";
        d7<=d7+1;
        present_state<=s1;
       elsif mid_in>="000011110100001001000000" then  mid_in<=mid_in-"000011110100001001000000";
        d6<=d6+1;
       present_state<=s1;
       elsif mid_in>="000000011000011010100000" then  mid_in<=mid_in-"000000011000011010100000";
        d5<=d5+1;
        present_state<=s1;
       elsif mid_in>="000000000010011100010000" then  mid_in<=mid_in-"000000000010011100010000";
        d4<=d4+1;
        present_state<=s1;
       elsif mid_in>="000000000000001111101000" then  mid_in<=mid_in-"000000000000001111101000";
        d3<=d3+1;
        present_state<=s1;
       elsif mid_in>="000000000000000001100100" then  mid_in<=mid_in-"000000000000000001100100";
        d2<=d2+1;
       present_state<=s1;
       elsif mid_in>="000000000000000000001010" then  mid_in<=mid_in-"000000000000000000001010";
        d1<=d1+1;
        present_state<=s1;
       elsif mid_in>="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then
      mid_in<=mid_in-"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d0<=d0+1;
        present_state<=s1;
     else
        present_state<=s2;
       end if;
    when s2=>
      y0<=d0;y1<=d1;y2<=d2;y3<=d3;y4<=d4;y5<=d5;y6<=d6;y7<=d7;
       present_state<=s0;
      when others=>
         present_state<=s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网友:
ls是vhdl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