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ormality验证失败,怎样debug!!!

楼主(2009-03-25):
    用formalityverilog网表dc_top.vDC综合出来的门级网表dc_top.vg。用report_failing_points 报出所有匹配失败的点,其结果如下:

20 Failing compare points
( 20 matched , 0 unmatched )

Ref
DFF
r:/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ack_o_reg

Impl DFF
i:/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ack_o_reg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0]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0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0]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0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1]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1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2]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2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3]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3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4]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4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5]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5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6]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6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7]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7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8]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8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9]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9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1]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1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20]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20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21]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21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22]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22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23]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23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24]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24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25]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25_

Ref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26]

Impl DFF
r:/ WORK/dc_top/sys_top/conmax_top/m3/wb_date_o_reg_26_

   我想知道,既然有20DFFmatched,没有 unmatched 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报Failing compare ???
       我用start_gui 到图形界面,用命令
diagnose
report_error_candidates 进行诊断,查看其view logic cone ,发现wb_ack_o_reg寄存器的数据端(D)在RefImpl中的值不一样,在Ref0,在Impl中为1
请问我该怎么debug,是修改门级网表dc_top.vg??还是让前端工程师修改verilog网表dc_top.v,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DC综合的时候产生这样的错误???我该如何在综合脚本里设置避免产生这种不匹配的错误呢???

网友(2010-07-09):
往前一级级的debug,直到找到问题在哪里为止。。

网友:
好像学学formality啊,是不是代码增加新功能后可以用formality来验证其他功能是否受影响

网友:
综合一般不会出问题了,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三态总线出了问题,特别是存储器的输出端

网友:
20 FF matched这里是指ref和Imp设计中有20个FF对应上了(mapped),不是equivalent,一般来说综合出来的设计,没有插入DFT相关的东西是不会产生mismatch的,大都是你的setup有问题。不要随随便便去改dc_top.v, 有时候是因为register retiming还有phase inversion使得FF输入端是反向的,同时输出端也是反向的,这个在设计角度本身不是问题,所以你要可以设置允许register retiming, 其他的很多date_reg是不是有可能clk出问题了?怎么一个bus都出错了。楼上说的三态门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你检查一下。另外,你看看你的matching Results summary table,看看是不是有unmatched points. 你最好把DC综合的DC shell还有Formality shell给我们看一下,当然dc_top.v你要是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网友:
请问lz解决了么? 我正好也碰到了这个错误了。。。
想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2012-02-15):
回复 网友A:

    你好,看到你的解答感到你是fomality方面的高手,我也遇到楼主类似的问题,但是问题比他还多,有很多unmatched和很多failing的,有好几百,基本都是寄存器和存储器的,都是failing的点的值不一样,我把他们强制置为相等,可是又出现的别的问题,你能不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啊,我很急,真的非常感谢,我的邮箱xujinnainhit2007@126.com,请你帮帮我,我都纠结好几天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问题呢,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中的寄存器为0值,i中的寄存器为1值。而r中的存储器的端口值如d什么的为1,而i中的却为0,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
i want to know```

网友B(2014-01-16):
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输入时1,经过latch输出就变成0了~~
还有formality check遇见unmatch中类型为DFF0X,这是什么意思?感觉好像还导致verify失败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解决中。

网友(2014-03-14):
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是加入了.sv文件;
其次是在脚本中将某些关键寄存器置0或1,或者在rtl中直接将这些关键寄存器置0或1;
至于如何找到这些影响的寄存器,就需要使用图形界面,一直追到最前面找到那个影响很多值的寄存器
已经很久了,也很久没有再做了,所以只是大致说一下,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14-06-07):
verify没有才是王道

网友(2018-05-09):
I also want to know why

网友(2019-11-18):
1: 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collapse_all_cg_cells (解决clock gating问题)
2: set synopsys_auto_setup true, 吃svf配置
3: set svf   (你svf的路径)

网友(2021-08-25):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SL的值不一样。r是0;i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解决中。

解决了吗,friend

网友(2023-08-31):
痛苦了好久终于解决了 在fm读入的源文件里不要加任何的行为级仿真文件比如DW_XXXX.v和存储器的仿真文件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B:
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输入时1,经过latch输出就变成0了~~
还有formality check遇见unmatch中类型为DFF0X,这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B:
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输入时1,经过latch输出就变成0了~~
还有formality check遇见unmatch中类型为DFF0X,这 ...

DFF0X大概率是因为工具优化代码时,会把一些DFF的输入优化成0,此时逻辑链断了,工具就match不到该D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