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C进行scan,产生data_source , data_sourcea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用DC进行扫描链综合,采用XG mode 模式,  其命令行提示为:dc_shell-xg-t > ;最后综合出来的级网表中却多出了 data_source , data_sourcea
两个端口,请问这两个端口是什么??怎样在综合脚本里设置才能避免产生这两个端口???我的综合脚本如下: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

-type ScanClock –port scan_clk \

-time [list 45 55]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

-type Reset –port ret_n \

-active_state 0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

-type ScanEnable –port scan_en \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

-type TestMode –port test_mode \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ngal
-view existing_dft \

-type ScanDataIn –port pap_datin[0]

Set_dft_singal
-view existing_dft \

-type ScanDataOut –port f80_txd_o

Set_scan_path
chain0
-view existing_dft \

-scan_data_in pap_datin[0]
-scan_data_out f80_txd_o

insert_dft

网友(2010-02-07):
建议你先看看它们都连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是不是scan的输入输出端?

网友:
应该是 输入输出问题

网友(2011-06-15):
这是因为你在使用Autofix时没有指定控制信号,这样DC就会自己创建你所说的信号来fix violations,你试着加入set_dft_signal -type TestData -scan_clk试试

网友(2012-10-09):
感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