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L

楼主(2009-03-25):
很多IC的DATASHEET上都说他们的IC是CML电平,并且写共模电压是1.2V,这一点我一直不明白,我上网查过很多资料,大致是说CML直流耦合的话,单端高电平VCC低电平VCC-0.4,共模电压是VCC-0.2,但是我们一般说的是差摸电压啊,并且共模电压是有害的,就算拿共模电压来说,P端共模电压VCC-0.2,N端共模电压0.2-VCC,这样的话也就是说高电平VCC-0.2低电平0.2-VCC,但是很多地方说CML高电平是1.2,低电平是0.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CML=current mode logic, 他的意思是驱动源是使用恒流源,在receiver通过在差分线间端接电阻来形成信号所需要的High level 和low level, 你可以去找找看看LVDS的规范,它的驱动器就是CML的

网友:
首先这样的信号是直流耦合的,就是信号是叠加在直流上,datasheet中所说的共模电压就是指这个电压

网友(2012-03-27):
LVDS的驱动器怎么可能是CML?看看驱动器的结构就知道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网友(2012-10-29):
没明白,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
共模电压就是需要提供一个偏置. 参见TI的这篇文章  http://www.ti.com.cn/cn/lit/an/slla120/slla120.pdf

网友(2015-01-20):
CML只是指一种工作模式,摆幅应该可以根据自己设计需要来调整吧~我想。。

网友A(2021-01-26):
什么是CML电路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CML电路

电流模式逻辑(即Current Mode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