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米波mixer分析

楼主(2009-03-25):
有谁知道毫米波混频器分析一般用哪个软件?
根据这个网站(http://zone.ni.com/devzone/cda/tut/p/id/5414)上所说
SPICE 参数模拟只适用于直流和低频(大概100MHz)

对于频率在100GHz以上的混频器分析不知那个软件较好?
谢谢,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何无人回复也?
莫非止孤一人做此分析乎?

网友(2011-04-28):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2016-10-21):
这个是非常大的,技术部分很复杂,不是通用的技术,不过现在CMOS在纳米级别已经可以了,其fT已经达到了140GHz的级别,毫米波已经可以在单片上实现。

网友:
还好,没有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