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qpsk的matlab仿真问题

楼主(2009-03-26):
这个QPSK信号的要求是:symbol速率是7.8125M,最终输出采样率是4*7.8125M=31.25M.我的模型图如上图.
1. 先用一个随机数产生模块,产生0~3之间的数;
2. QPSK模块将输入的0~3数编码成复数,速率为7.8125M;
3. 分别提取实部和虚部送入升余弦滚降滤波器中,滤波器参数是:滚降系数0.25,内插倍数4,这样输出采样率也就变成了31.25M;
4. 滤波器的输出与NCO输出相乘后相加得到QPSK信号,其中NCO的采样频率(工作频率)为31.25M.

但是我对最终的结果做fft后却感觉不对,我觉得这个模型搭得是不是有问题呢???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还有一个疑问是,我从书上看到的升余弦滚降滤波器都只有滤波的功能,怎么simulink模型中的升余弦滚降滤波器还有内插的功能呢???

楼主:
在线等回答啊....谢谢了...

网友(2009-10-17):
先内插,再滤波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 所以也没办法╮(╯_╰)╭

网友(2009-11-16):
内插就是一种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