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正温度系数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3-26):
电路的原理图和仿真结果如下:
工作原理:
中间两个管子偏置在亚阈区,下面两个管子偏在饱和区,下面两个的vgs的差值与中间两个管子的差值相同,可列出方程,再由此联立萨支唐方程和亚阈区方程可得出一个随温度成平方律的电流

但是仿真出来是负的温度系数,对应较大电流,1u左右,不知道是推导过程有问题还是有一些效应没有考虑到,
另外一个问题是,电流较小时,如200n,这个电路的电流温度系数在中间出现一个转折,是什么原因呢?

望高人指教

网友(2010-08-18):
.dc temp -40 125 1

网友:
如此小的负载电流

网友:
下面的两个管子从强反型往弱反型甚至是亚阈值过度了吧,Vgs由MOS特性也想三极管特性过度。
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