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怎样将edif网表导入到candence中?

楼主(2009-03-26):
弱弱的问一下:怎样将edif网表导入到candence中?

网友(2009-09-16):
edif 2000 帶 view-type 的 netlist 才可以 import 成 Cadence 的 schematic.

网友(2013-05-03):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一个edf文件总是导入不成功。是不是还需要原始的techfile文件,总是不成功的。
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
ciw-file-import-edf2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就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
但是出现的里面需要到techfile,没有这个文件,所以导入总是错误
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个techfile的文件吗?
你导入的时候没有需要到这个文件吗?

网友C:
File
import
edf200
ic5141是可以导入的
不需要techfile文件
但是61好像没techfile就不能工作的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C:
File
import
edf200

我现在用的版本就是61的,但是添加了pdk里面的techfile文件,导入时还显示不能打开是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