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工作中要用LABVIEW设计一个控制系统。功能是用它

楼主(2009-03-26):
请教一下,我工作中要用LABVIEW设计一个控制系统。功能是用它控制一个微型马达,马达有DRIVER,马达每转一次,带动物体移动。这时,控制CCD照相机,拍一张相片。再储存起来。请问,应该学习哪一部分LABVIEW。谢谢。

网友:
好悲哀呀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谢谢 楼主 呵呵

网友:
用labview进行开发,要考虑底层的硬件

网友:
你用过LabVIEW吗?还是新手?看你发帖的语气貌似是刚接触。下面就试着解答你的问题,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根据的你描述,您的问题是利用LabVIEW控制电机的运动与CCD相机的行为,此外还有数据存储的问题(我想知道数据除了图像还有其他的吗?)。

要解决您的问题首先是仪器I/0接口(支持虚拟仪器?),不知道您用的电机与CCD相机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他们的行为信息用什么方式收集(电机的位置要传感器感知吗?电机运转一次有什么信号可以采集吗?),不管怎样您都需要先用数据采集卡(有非NI卡与NI卡)将被控对象的行为信息采集并输入到PC机里。
所以您首先需要的是学习数据采集方面的知识(仪器I/0接口、采集卡的采用、仪器总线、调用采集卡库函数的方式,AD转化的基本原理)。

然后您需要将采集近来的信号进行存储(一般先动态的存在一个数组里),进行信号的处理(判断信号的性质、分析信号的内容、做出决策)。这当中您可能会用到【LabVIEW的程序结构】、【数组、簇、波形】【图形显示】【数据类型】【采集卡的DA输出】。

至于数据存储可以在LabVIEW函数面板的文件I/O里寻找您需要的VI。
此外作为初学者可以去NI公司网站下载入门手册进行初步的学习。
不知道这些对您的问题有没有帮助。

NI公司的LabVIEW入门基础手册【中文版】

网友:
你用过LabVIEW吗?还是是新手?看你发帖的语气貌似是刚接触。下面就试着解答你的问题,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根据的你描述,您的问题是利用LabVIEW控制电机的运动与CCD相机的行为,此外还有数据存储的问题(我想知道数据除了图像还有其他的吗?)。要解决您的问题首先是仪器I/0接口(支持虚拟仪器?),不知道您用的电机与CCD相机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他们的行为信息用什么方式收集(电机的位置要传感器感知吗?电机运转一次有什么信号可以采集吗?),不管怎样您都需要先用数据采集卡(有非NI卡与NI卡)将被控对象的行为信息采集并输入到PC机里。所以您首先需要的是学习数据采集方面的知识(仪器I/0接口、采集卡的采用、仪器总线、调用采集卡库函数的方式,AD转化的基本原理)。然后您需要将采集近来的信号进行存储(一般先动态的存在一个数组里),进行信号的处理(判断信号的性质、分析信号的内容、做出决策)。这当中您可能会用到【LabVIEW的程序结构】、【数组、簇、波形】【图形显示】【数据类型】【采集卡的DA输出】。至于数据存储可以在LabVIEW函数面板的文件I/O里寻找您需要的VI。此外作为初学者可以去NI公司网站下载入门手册进行初步的学习。不知道这些对您的问题有没有帮助。

NI公司的LabVIEW入门基础手册【中文版】

网友(2009-05-08):
先了解LabVIEW能做什么,你要做的画个框图,定义各部分的接口,,各部分的功能

网友:
之前有學過
不過很久沒用了
想再複習複習

网友:
建议硬件上图

看了你的描述,感觉并不复杂.正如LS几位说的,Labview其实硬件相关的,不同的硬件,不同的控制方法,程序也不同。

如果什么还都没有,要自己构架,给你个简单思路
1,转动执行单元
    1)速度不高情况下,用步进电机(可以开环控制,比较省钱),Labview主要控制步进驱动
    2)速度较高情况下,使用伺服电机。Labview除了马达驱动外,还须响应反馈的位置信号,建议有钱的情况下使用NI兼容motion control硬件,省却自己写驱动器固件,PC通讯软件的麻烦,专心处理好Labview控制就行
2,拍照执行单元
   看CCD了,没啥花头,建议用NI兼容,或找的到NI应用的个人方案的
3,数据分析/存储
   1)数据保存格式自己定义。如果你只存图像的话,那涉及到文件名命名规则,压缩等等,原则是可回溯。
   2)数据有效保存方式,你可以选择本机或者分布的CS结构,本机最简单

   3)数据分析方式。 如果用于分检,一般当场判断好坏(或其他标准),那就需要设计一定的处理算法,可能会用到NI的Vision模块,也有些人喜欢用C写,那些是高人干的,我不会。

网友:
I can tell you. your project can be done by Labview. However, you have long way to learn because you short skills of LV. Try to find some examples for your motor control by LV. Certainly, you have to define control loop first.

网友:
你需要了解LABVIEW的硬件控制驱动

网友(2009-06-07):
了解一下I/O

网友(2009-09-28):
呵呵,不错,学到不少

网友(2009-12-17):
努力呀,光机电全有,噪声小心

网友(2010-01-19):
简单花费高就用NI全套的很省心
要不就要多花心思做好硬件和接口

网友(2010-03-10):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东西,感觉和这个东西的道理类似,楼上几位仁兄讲得太好了,小虾受益匪浅

网友(2010-04-10):
恩,最近也在学这个东西。大家都很在行,继续看书去。

网友:
我在看采集方面的东西,我想知道,DAQ除了硬件外,软件上要看些什么资料。

网友(2010-05-11):
挺好,支持一下

网友(2010-07-21):
数据分析方式

网友:
这个好玩的哦

网友(2010-12-09):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请教下,怎么用数据采集卡控制步进电机,它有三个接线端,一个是使能端,一个是方向端,最后一个是脉冲段?

网友(2011-04-16):
楼上几位热心的人兄不错,对我也有学习作用

网友(2011-12-19):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顶一下,顺便学习

网友(2012-03-24):
回复 楼主:

Labview中只是寫是控制邏輯,驅動馬達須要有驅動的元件

网友:
我也想学

网友(2013-08-15):
初学者,也来学习学习,不错。

网友(2014-06-19):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建議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