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中金属线电容问题

楼主(2009-03-27):
我是新手 想问下大家  在版图中能否把metal1和metal2两条金属线平行走过,就是两条线重合但是没有接触点,这样做行不行。是否会产生较大的寄生电容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 吗

网友:
应该是很大的吧!

网友:
电容肯定是有的,不同层的金属并行走原则上没问题,看你用的工艺对每层线方向的定义了。如果工艺要求1层水平,2层垂直,你想平行也不可能呀,否则就可以

网友(2009-04-28):
M1和M2应该垂直,这样寄生电容比较小

网友:
要看两个信号是什么的

网友(2009-08-13):
垂直,电容较小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符合DR,数字layout不像analog IC那样敏感,只要不太夸张,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2009-10-01):
有是有.但是数字信号没大问题

网友(2012-05-07):
尽可能不要平行,垂直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