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背板仿真如何考虑过孔的影响?请各位支招

楼主(2009-03-27):
低速信号的情况下,过孔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但是在速率达到7GB的

楼主:
高速背板仿真如何考虑过孔的影响?

在速率达到7G时,背板连接器的孔的影响不能忽略不计。有什么方法可以仿真他的影响呢?

网友(2011-08-20):
1. 背转

2。过孔四周加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