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uartus 6.0版本里,怎么设置从同一个PLL 里出来的时钟为不相关时钟?

楼主(2009-03-27):
请教各位:在Quartus 6.0版本里,怎么设置从同一个PLL 里出来的时钟为不相关时钟?
比如:用一个个PLL,分别生成了100M,50M,25M的,希望在时序约束的时候,这几个时钟不相关,求教怎么设置?

网友:
不相关什么意思,相位关系随机?

网友:
能把问题说清楚点吗

楼主:
关于问题

所谓的不相关,就是希望在时序分析的时候,忽略掉两个不同时钟之间的路劲。 比如同一个模块,用了两个时钟做切换, 一个快时钟,和一个慢时钟,当工作在需要快的时候,用快时钟,而工作在慢的时候用慢时钟,但是时序分析的时候,会把这两个时钟一起做分析,就导致出来时序不满足情况。所以,希望找到办法,能把这两个时钟设置为不相关,这样就可以进行屏蔽掉。 在《Altera FPGA/CPLD 设计(基础篇)》里提到设置为 abosulte 时钟,那是在Quartus 5.0里可以做到,但是在Quartus 6.0里没有找到这个设置, Assignment 里都没有这个选项,所以求教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谢谢!

补充一点: 这两个时钟是由同一个锁相环PLL 产生的不同频率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