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做VCO的真正能够说清楚交叉耦合对的尺寸决定?

楼主(2009-03-28):
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瞎调吧,也就靠noise summary,这个东西的噪声太不好分析了。
我指的就是包括Vdsat L

调过VCO,感觉电感部分以及输出摆幅确实有道理,而且分析也比较准.
最优的沟道长度其实主要受噪声因子gamma影响,与一般的认识不一样,其实到了90nm或者65nm,噪声因子很多时候是更小的
问题就在于90以下的管子,gamma受Vds影响非常大,而VCO又是大摆幅电路,所以虽然说最敏感的时候也就是DC的工作点可以作为近似,但是这个有多准就天晓得了。
反正看别人做的就是不能用最小的倒是肯定的。

Vdsat大,管子直流的时候热噪声小,问题是这个最敏感的窗口也变长了,结果Darabi推的结果就是互耦对的噪声与Vdsat无关
这个就没一点实际的设计的意义了啊

还是等高手来谈谈吧,幸好我现在暂时不做VCO了,还是看运放好,基本上都能算出来结果。
做了这么久的VCO,感觉其实没做懂,就会用了spectreRF.
每次听到别人说射频工程师就靠经验就很反感,但是至少在VCO这块,我自己都从来基本上就是靠调的,太尴尬了。

网友A:
这篇JSSC专门讲解这个问题。

JSSC The Impact of Device Type and Sizing on Phase Noise Mechanisms.pdf

楼主:
这篇我看过的,说到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就是他选了最短的沟道长度,然后最小的尺寸最大的vdsat
让刚好可以起振而已。
但是实际中对他的很多结论都很怀疑。

网友:
根据起振条件,gm>2*1/Rp, 起振条件要大一点的margin,一般还是要工作中电压限制区,也就是最大幅度,
但是如果考虑尾电流管道饱和程度,那他上面的NMOS(N偏置)或者下面的PMOS(P偏置)管子的尺寸
就不能太小。。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比最小长度长多少的L是最优的
其次就是你怎么知道大vdsat就一定比小的vdsat好?我是一直还是比较怀疑那篇论文的结论的
另外就是你说的起振的那个,那个只是个理论下限值而已啊,只能作为最后的检查,根据那篇论文的结论,他是贴着这个下限值在设计

可能对vco这玩艺真还是只有看noise summary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比最小长度长多少的L是最优的
其次就是你怎么知道大vdsat就一定比小的vdsat好?我是一直还是比较怀疑那篇论文的结论的
另外就是你说的起振的那个,那个只是个理论下限值而已啊,只能作为最后 ...

只是paper而已,起振那个,我认为至少要有3~4倍的理论值,否则有风险。大的vdsat可以保证
工艺角下能获得相对大的电流,VCO设计不能只考虑noise,要综合考虑。noise summary中得到的
最优值不一定是综合最优值。在noise summary能满足的情况下,尽量保持VCO在各个PVT下能获得最大
的幅度。

网友C:
Engineering嘛!
理论起指导作用,最终靠测试结果说了算。

其实就学术研究而言,LC-VCO可研究的地方非常多;就工程而言,满足设计指标就行,设计超简单!
Opamp设计何尝不是呢?你能做一个万能的Opam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paper而已,起振那个,我认为至少要有3~4倍的理论值,否则有风险。大的vdsat可以保证
工艺角下能获得相对大的电流,VCO设计不能只考虑noise,要综合考虑。noise summary中得到的
最优值不一定是综合最优值 ...

很专业的分析,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gineering嘛!
理论起指导作用,最终靠测试结果说了算。

其实就学术研究而言,LC-VCO可研究的地方非常多;就工程而言,满足设计指标就行,设计超简单!
Opamp设计何尝不是呢?你能做一个万能的Opamp吗?

j

就是,不要太迷信paper,如果做工程,综合考虑最重要,越简单实用的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

网友D:
真的别找自己麻烦
曾经为了作一个省电又低噪声的VCO
真的将CCP的晶体管尺寸弄到最小,当然也是跑过POSTSIM的
也有保留些许电流调整空间,但实际流片回来,VCO居然无法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别找自己麻烦
曾经为了作一个省电又低噪声的VCO
真的将CCP的晶体管尺寸弄到最小,当然也是跑过POSTSIM的
也有保留些许电流调整空间,但实际流片回来,VCO居然无法起振

你需要有一些backup measure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讲?

要能够workaround

要加很多可调的东西,这样能够更加安全

网友:
都是强大的淫啊~~

网友(2009-05-12):
反正会花很长时间仿真的,花了两周的时间做了一个VCO,看了很多论文的资料后发现互补型,不带尾电流源的结构是最简单的,方便分析

网友(2009-11-03):
相信一定有比较好的理论分析,咳,怎么就搞不透呢, VCO

网友:
东西很高深,学习

网友(2010-05-01):
kan kan ,zhege lunw

网友:
不要太迷信paper,如果做工程,综合考虑最重要,越简单实用的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

网友:
th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这paper是有它特殊的操作点的,在下照它做流片可以量到
0.8v 4mA 5.4G -119@1M
但实际上 已经到了这种调法的极限了.....

网友(2010-09-18):
是啊,我们采用的VCO,没有加任何降噪声技术,噪声特性很好,而且功耗也很低....

网友:
谢了,就是这问题

网友(2010-11-18):
CMOS LC VCO中交叉耦合MOS管的结构和特点

网友(2011-03-19):
理论的东西确实头疼啊

网友:
L越大,伽马越小吧,长沟道的伽马比短沟道小,噪声应该小些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noise summary 是在哪看到的啊

网友(2012-07-31):
看看,或许有收益

网友(2013-02-26):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

网友:
确实,一般都不会用最小的L

网友(2015-05-21):
回复 网友F:
拉扎维RF书上说为了获得更大的调节范围,用最小的L

网友(2019-11-19):
还是一知半解
明明VCO管子用的比运放少  但是感觉VCO难多了

网友(2021-08-19):
VCO我也就随便瞎调,反正最后都调出来了。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A:
这篇JSSC专门讲解这个问题。

下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