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仿真问题

楼主(2009-03-28):
用hspice怎么仿一个MOS电容的C-V曲线,不会做啊,请大虾们写出详细程序啊

网友(2009-05-21):
用AC。在cadence下面,用一个AC电流源(1A),连到电容上,设定一个DC值,你就能够得到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值就是阻抗。然后扫DC电压,你就可以得到C-V图。

网友:
恩,cadence里可调用hspice仿真的

网友:
或者先转个连接有源的线路,然后导出cdl网表,再用hspice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