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一个8位计数器,请高手拍砖与指点!!!

楼主(2009-03-28):
我写的一个8位计数器,请高手拍砖与指点!!!

module chaoqian(
i_Clock,
i_Reset_n,
cnt
);
input i_Clock;
input i_Reset_n;
output [7:0]cnt;

reg  [7:0]counter;
reg en1;
reg en2;
reg en3;

assign cnt=counter;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counter[1:0]<=0;
    en1<=0;
   end
  else begin
    en1<=0;
    case ({counter[1:0]})
     2'b00:counter[1:0]<=2'b01;
     2'b01:counter[1:0]<=2'b10;
     2'b10:begin counter[1:0]<=2'b11;en1<=1; end
     2'b11:counter[1:0]<=2'b00;
     default:counter[1:0]<=2'b00;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counter[3:2]<=0;
    en2<=0;
   end
  else begin
    en2<=0;
    case ({en1,counter[3:2]})
     3'b100:counter[3:2]<=2'b01;
     3'b101:counter[3:2]<=2'b10;
     3'b110:begin counter[3:2]<=2'b11;en2<=1; end
     3'b111:counter[3:2]<=2'b00;
     default:counter[3:2]<=counter[3:2];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counter[5:4]<=0;
    en3<=0;
   end
  else begin
    en3<=0;
    case ({en2,counter[5:4]})
     3'b100:counter[5:4]<=2'b01;
     3'b101:counter[5:4]<=2'b10;
     3'b110:begin counter[5:4]<=2'b11;en3<=1; end
     3'b111:counter[5:4]<=2'b00;
     default:counter[5:4]<=counter[5:4];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
   counter[7:6]<=0;
  else begin
    case ({en3,counter[7:6]})
     3'b100:counter[7:6]<=2'b01;
     3'b101:counter[7:6]<=2'b10;
     3'b110:begin counter[7:6]<=2'b11;end
     3'b111:counter[7:6]<=2'b00;
     default:counter[7:6]<=counter[7:6];
    endcase
   end
endmodule

erformance Summary
*******************

Worst slack in design: -0.234
                     Requested     Estimated     Requested     Estimated                Clock        Clock
Starting Clock       Frequency     Frequency     Period        Period        Slack      Type         Group
--------------------------------------------------------------------------------------------------------------------------
chaoqian|i_Clock     754.1 MHz     641.0 MHz     1.326         1.560         -0.234     inferred     Autoconstr_clkgroup_0
==========================================================================================================================

Clock Relationships
*******************
Clocks                              |    rise  to  rise    |    fall  to  fall   |    rise  to  fall   |    fall  to  rise
---------------------------------------------------------------------------------------------------------------------------
Starting          Ending            |  constraint  slack   |  constraint  slack  |  constraint  slack  |  constraint  slack
---------------------------------------------------------------------------------------------------------------------------
chaoqian|i_Clock  chaoqian|i_Clock  |  1.326       -0.234  |  No paths    -      |  No paths    -      |  No paths    -
===========================================================================================================================
Note: 'No paths' indicates there are no paths in the design for that pair of clock edges.
       'Diff grp' indicates that paths exist but the starting clock and ending clock are in different clock groups.

Interface Information
*********************
  No IO constraint found

====================================
Detailed Report for Clock: chaoqian|i_Clock
====================================

Starting Points with Worst Slack
********************************
                 Starting                                                                  Arrival
Instance         Reference            Type                   Pin        Net                Time        Slack
                 Clock
-------------------------------------------------------------------------------------------------------------
en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en1                0.095       -0.234
en2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en2                0.095       -0.234
en3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en3                0.095       -0.234
counter_1[0]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counter_1_c[0]     0.095       0.130
counter_3[0]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counter_3_c[0]     0.095       0.130
counter[0]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counter_c[0]       0.095       0.208
counter[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counter_c[1]       0.095       0.208
counter_1[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counter_1_c[1]     0.095       0.208
counter_2[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counter_2_c[1]     0.095       0.208
counter_3[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regout     counter_3_c[1]     0.095       0.208
=============================================================================================================

Ending Points with Worst Slack
******************************
                 Starting                                                                     Required
Instance         Reference            Type                   Pin        Net                   Time         Slack
                 Clock
-----------------------------------------------------------------------------------------------------------------
counter_1[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ena        en2                   0.482        -0.234
counter_2[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ena        en3                   0.482        -0.234
counter_3[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ena        en1                   0.482        -0.234
en2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datain     en221                 1.079        0.130
en3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datain     en321                 1.079        0.130
counter[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datain     N_93_i                1.079        0.208
counter_1[0]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datain     counter_1_ns_e[0]     1.079        0.208
counter_1[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datain     N_100_i               1.079        0.208
counter_2[0]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datain     counter_2_ns_e[0]     1.079        0.208
counter_2[1]     chaoqian|i_Clock     stratixii_lcell_ff     datain     N_107_i               1.079        0.208
=================================================================================================================

网友:
不明白这个计数器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