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pice explorer 2007的lic配置

楼主(2009-03-28):
          各位好,我在论坛里下了个spice explorer 2007(win),可装上去之后,怎么点都没反应,sx的主窗口闪一下就没了,那个lic我研究了好久还是没弄明白怎么修改的。

        有一位老兄提供的lic可以无限期使用,并提供了lic的修改方法,我摘录如下:
“'0F-3C-CF-D0-28-AE' 这个就是你的hostid,将此替换掉 license.dat 第一行中的12008。这样就成了对你电脑而言,Perpetual Free 的 License啦!!”

他提供的lic开始两行是这样的:

       SERVER hostid 12008
       DAEMON andwork /eda/sandwork/sx2006/bin/sandwork

按这样说不就应该改成:

       SERVER hostid  0F-3C-CF-D0-28-AE
       DAEMON sandwork /eda/sandwork/sx2006/bin/sandwork

这显然不对吧(只考虑第一行),我印象里flexlm管理的lic的格式都是这样的:

       SERVER hostname  physicsaddress  port
       DAEMON

那不就应该改成:

      SERVER hostname 0F-3C-CF-D0-28-AE  port
      DAEMON  sandwork   c:/......../sandwork.exe

或者:

      SERVER hostname   any    port
      DAEMON  sandwork   c:/......../sandwork.exe

我改成这样可就是不行啊(没改时也不行),最关键的是我的sx主窗口都没有,如果它提示找不到许可文件都好办,这什么都没有怎么办?我装的时候关了杀毒软件,断了网络,请教各位问题出在了哪了?或者哪位可以讲一下具体该怎么装?

恭请各位会装的兄弟赐教。谢谢!

楼主:
这个是错误信息:

21:02:46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21:02:46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has found no vendor daemons to start
21:02:46 (lmgrd)  (There are no VENDOR (or DAEMON) lines in the license file),
lmgrd exiting.
(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
License text:  2007.1\sandwork.exe
License path:  C:\synopsys\sx.lic
FLEXnet Licensing error:-2,399

网友:
呵呵。。看完楼主的帖子,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静。
正如老子所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缺乏的是什么了,
正是楼主那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楼主那种对理想的艰苦实践所产生的厚重感。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科沃斯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2009-05-22):
I have the same problem,call for help

网友:
如果license不行,软件会告诉你license有问题。 你用的是改版windows吧,可能有的改版window省略了某些东西,所以启动不了。我亲自试过的,雨林木风就不行。深度可以。换别的机子试试吧。

网友:
这个license我刚在linux下试过了,启动spice explorer 2008没有问题,而且不用floating,
直接指向就可以了

FEATURE spice_explorer sandwork 5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
ICE="NOT FOR SALE" SIGN=F96685AE01828A9A
FEATURE sx_wva sandwork 5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NOT
FOR SALE" SIGN=8F462114C30EEAB4
FEATURE sx_chip sandwork 5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NO
T FOR SALE" SIGN=A5E4E1D21CCC8300
FEATURE sx_cdslink sandwork 5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
"NOT FOR SALE" SIGN=95E66AE09328E320
FEATURE sx_drc sandwork 5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Not f
or sale" SIGN=15E08AAC1D786536
FEATURE sx_daiclink sandwork 5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
Not for sale" SIGN=F5B80B2A1B50E056

网友:
楼主的问题跟前几天有人问到的Hsim 2008 for windows有点类似。你所说的闪一下就没了,看上去像是你双击了可执行文件。这样肯定不行,还是要到虚拟DOS下用吧。
另外license不会有什么问题,对应2003版的license,现在用在2008上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2009-06-22):
新建环境变量SANDWORK_LICENSE_FILE   指定license路径即可,我也用t400搞定。

网友(2009-08-08):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

网友:
我装了2次,一次装的synopsys spice explorer2008,一次装的sandwork spice explorer2007,
sandwork能用,你因该是把sandwork的LIC用到synopsys上了。

网友(2010-04-16):
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2010-09-10):
回复 网友A: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hao

网友:
回复 网友D:

    hao

网友:
回复 网友D:

    g

网友:
回复 楼主:

    thx  great

网友:
回复 网友D:

    great

网友(2010-10-29):
回复,拿钱走人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E:

    谢谢,非常管用的方法

网友(2011-02-13):
参与一下回复 呵呵

网友(2013-01-11):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3-03-06):
根据论坛前辈们的指点,在环境变量设置中去掉"FLEXLM_BATCH = 1"后就能够运行了,我试过了可以的,
详细情况见论坛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53709

网友(2013-05-13):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license.  it works.

网友(2013-06-29):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license.  it works.

网友(2013-11-24):
thx man, great work

网友:
非常感谢38楼的legendw!

网友:
对于摊子里下载的SPICE Explorer2007
1、新建环境变量SANDWORK_LICENSE_FILE   指定license路径
2、在环境变量设置中删除"FLEXLM_BATCH = 1",详细情况见论坛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53709
3、系统时间要改成2010年前哦,XP系统验证可用

网友(2014-01-15):
目前在WIN7也可使用,license.dat完全不需要修改

网友:
感謝分享,
找了很久
終於找到了

网友(2015-12-08):
linux 的跟 win 的主要差別在 cx 中是啥?
是 license 路徑跟環境要調整嗎 ?

网友(2016-01-26):
同问,这是个问题啊

网友(2017-04-08):
哪里有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