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管理芯片中为什么要一个带隙基准源呢

楼主(2009-03-28):
请问电源管理芯片中为什么要一个带隙基准源呢?

网友:
那你如何产生参考电压呢?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什么电源管理

AC-DC有时不需要bandgap,LDO产生内部电源,LDO参考源比较简单

DC-DC一般需要

buck和boost的环路的比较器少不了精确的参考

网友(2010-09-15):
最近在做电源管理,正在分析带隙基准模块。

网友:
没有bandgap,怎么产生各种基准电压

网友:
产生各种基准电压

网友(2012-05-28):
有个问题,65nm工艺下,管子工作电压只有1.2V,带隙基准电路里面的管子怎么hold住5v的电压呢?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2012-12-26):
用1.2V电源就是了

网友(2014-01-18):
菜鸟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