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RR

楼主(2009-03-29):
运算放大器中PSRR的定义是Av/Aps,Av是差模增益,Aps是电源到输出的增益。但很多电压参考的论文和稳压器的论文里,把Vout/Vdd也叫做PSRR,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可以叫做PSNR(power supply noise rejection)。
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网友A:
Av/Aps定义中用到的是两个开环的指标,而Vout/Vdd定义是指一个毕环系统完成后的系统指标,两个定义是同等的。当把一个运放接成跟随器时,用两个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RE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Aps定义中用到的是两个开环的指标,而Vout/Vdd定义是指一个毕环系统完成后的系统指标,两个定义是同等的。当把一个运放接成跟随器时,用两个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于运放接成的跟随器,只要CMRR远大1,Av/Aps约等于Vout/Vdd,可以把Vout/Vdd。
但是在电压基准里面呢,有些电压基准里没有运算放大器,这时候还把Vout/Vdd叫做PSRR是不是太牵强了?

网友:
Av/Aps定义中用到的是两个开环的指标,而Vout/Vdd定义是指一个毕环系统完成后的系统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