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X dicson 电荷泵建模

楼主(2009-03-29):
采用Linear模式(即配合LDO)的2X dicson电荷泵的系统应该怎么建模啊
网上的资料一般都是对charge pump部分建模 但是其余的LDO部分应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介绍哦

网友A(2009-08-24):
引用 楼主:
采用Linear模式(即配合LDO)的2X dicson电荷泵的系统应该怎么建模啊网上的资料一般都是对charge pump部分建模 但是其余的LDO部分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介绍哦

好像没有,我老师曾经鼓励我去建模,说建出来可以出篇ieee了~~~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我老师曾经鼓励我去建模,说建出来可以出篇ieee了~~~

想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