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中移位操作符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在学习夏宇闻老师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二版)》,其中关于移位运算符的表述中,我有点质疑,在这里请教下大家
4‘b1001<<1=5’b10010,
4‘b1001<<2=6'100100;
请问上面的表述对吗?4'b1001<<1=4'0010,4'b1001<<2=4'b0100才对吧,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五位和六位呢?移位操作符左移和右移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位的扩展呢

楼主:
终于明白了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今天在modelsim里面写了个小测试程序终于搞明白了其中的真谛

网友(2009-08-02):
真谛是什么呢?不好意思,我是菜鸟,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2009-10-25):
回复 楼主:
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2-04-11):
就是4‘1001>>2如果赋给一个只有4个bit的变量,那变量值是4'b0100;
如果赋给一个有6个bit的变量,则变量值为6'b100100;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会出现扩位呢?

网友:
左移需要位扩展,右移不需要,通俗一点说,左移一般是用来实现加法器或乘法器,需要考虑进位,因此需要扩展位数

网友(2012-05-17):
建议阅读verilog-2001
http://wenku.baidu.com/view/8311be0bf78a6529647d53ee.html?from=rec&pos=2&weight=5&lastweight=3&count=5

网友(2013-07-12):
知道了啊,

网友(2015-04-17):
数值移位,本质上是寄存器输出,然后低位补上两根线。
所以会多位。你用拼字符{}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