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STA时DRC违例怎么办

楼主(2009-03-29):
大家好!
       请教一下,我在用PT做STA时,其中分析建立时间时,DRC出现违例,路径延时满足要求。其中是max_capacitance和max_transition违例,我查了下属性,但这些属性没有在工艺库中的单元的引脚上指定,而是在工艺库中有这些属性。我改了下这些属性值 ,改大了。然后再查下这些属性时出现的是我改后的值,但再次进行STA时,还是出现前同样的违例。
       请大家指点一下,怎么办?谢谢啦!

网友:
最好不要改Lib
违反会导致timing计算精确度下降,让pnr修掉这些viol

楼主:
我不懂pnr,请明确指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