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出错,不知道错误信息是什么意思?求解答

楼主(2009-03-29):
程序编译后出现如下编译错误提示:Can't compile project with SignalTap II instance “sld-signaltap:auto-signaltap-o” in unsupported signalTap II IP version 5.

Current SignalTap II IP version is 6.

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求那位达人告知,谢谢!

PS:IP version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Quartus是不是升过级?打开了旧版本的工程?

网友:
重新添加SignalTap的模块,再编译试试呢?

网友:
project里的IP是5.0的,但是你目前的IP库是6.0的。
版本不匹配,如果是5.0的IP生成的,那把那个模块搞成6.0的。

网友:
央视主播珈铭自爆:无故失踪 出国留学“情非得已”

如延误鼻炎的治疗或治疗不当可能出现一些合并症,其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是哮喘。据统计约1/3的过敏性鼻炎病人合并哮喘,哮喘病人合并过敏性鼻炎的就更多,约占3/4,可见它们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过敏性鼻炎常发生在哮喘之前,所以说过敏性鼻炎是发生哮喘的一个危险因素。 除合并哮喘之外还可合并鼻窦炎等,如果合并了这些疾病,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就会更加复杂和麻烦。
  由于新的、更加有效和安全的药物不断问世,使药物治疗在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中占首要地位,正确的用药可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主要有有3类,即抗过敏药(抗组胺药,首选用药)、鼻腔局部应用的激素类药物(一线用药)和肥大细胞稳定剂(仅用于轻症患者),其中以前两类最重要。

  抗过敏药自上世纪40年代用于临床,老一代的药物一般需每日服药3次,鼻炎的治疗虽能控制症状,但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困倦、口干等副作用。80年代新一代药物问世,大多每日仅需服用一次,没有困倦的副作用。它们起效快,对鼻痒、喷嚏、流涕都有效,也能改善鼻堵塞。